【求助帖】小型X8的电机使用4个朗宇v2216和4个x2216可以吗?????听说标题要长才行

楼主(2014-08-19):
小弟手头有4个朗宇v2216 kv 800 4个朗宇x2216电机,突发奇想想做个x8,想问下各位大神,上下两层分别用不同的电机可以吗?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用,但是效率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是效率会有问题。

啊哈~那V2216是KV800的X2216是kv880的哪个放上层好哈我考虑买个机架试试

网友A:
都一样,转速低的放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转速低的放上面

好的好的,灰常感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