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油门拉杆换拉线

楼主(2014-08-19):
汽油O艇中间位置油门拉杆挡住大号油杯的安装了,想把拉杆换成拉线,有模友了解吗?可以推荐个方案或是合适的拉线介绍一下。谢谢!

位置有重叠

位置有重叠

网友:
推荐解决办法~ 换95-105球头弯管~ 这样不仅增加的谐振管的效率~ 而且油杯什么的就好装了~ 图上的弯管就是摆设~
容易漏水且导致谐振长度错误~ 管子无效果~

网友:
   油门拉杆位置不应该在船右側呀《人面对船头》,化油器在船左面、油门拉杆相应应该安装在左側。

网友:
装个钢丝套上天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