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架能用朗宇3108电机 kv720 飞腾30A电调吗

楼主(2014-08-19):
小弟准备入一个碳纤450机架,重量约330g,加上狗台,收别人的朗宇3108电机 kv720 飞腾30A电调用3s的电池,请教各位大神,这样的搭配可否?谢谢!

楼主:
额(⊙o⊙)…大神们都不在吗

网友A:
电机KV低了,

网友:
头像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低了,

如果起飞全重1.5公斤 用这样的配置 3s电池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网友A:
油门要80%-90%才能离地,飞不了多久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要80%-90%才能离地,飞不了多久就飞不起来了

感谢回答,昨天已经放弃这一配置 改入v2216 kv900了

网友:
盘子电机,一般是低kv配大桨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昨天已经放弃这一配置 改入v2216 kv900了

正解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3108
这是玩家有测试
我想说的是楼主想要的数据请通过论坛搜索数据求证,不要张着个嘴巴随便问。。
看看上面的那些家伙吧,有哪个是靠谱的。
上面回复的也好好检讨一下,不服来辩

网友:
楼主配置好了还是发点图片看看呢

网友:
听说电机轴承寿命才60小时,你还敢收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们胡说,720kv怎么80-90%才离地。

450机架最大可上12寸桨,重载时,750kv左右最佳。

请问我用500机架,准备用v2216电机,用800kv还是900kv好呢?用什么浆呢?挂载云台,行车记录仪,osd,图传,飞控用naza lite

网友C:
450機架配x3108s 720kv + 12吋槳是可以的,加h3-3d、黑狗3、圖傳等,獅子11.1v 5200mah,全重大約1.75公斤,可飛大約14分鐘!配原廠2212 + DJI1038槳,其他一樣,全重1.56公斤,可飛12分鐘

网友D(2014-10-10):
引用 网友C:
450機架配x3108s 720kv + 12吋槳是可以的,加h3-3d、黑狗3、圖傳等,獅子11.1v 5200mah,全重大約1.75公斤 ...

我对这样的配置很有兴趣,正想把手上的 450 也改成这样,想请问 brianyang77 所说的 12 吋桨,是 1238 还是 1247 呢?

网友:
我也想用F450这样搞一个不知道行不

网友:
我曾用4006、680KV的电机,12寸桨,3S电,NAZA飞控玩过,挂云台+狗+图传起飞重量1.9公斤,飞的很好,没发现飞不起来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昨天已经放弃这一配置 改入v2216 kv900了

3108 kv720的动力高于2216,但建议上4S电池1500g全重用2216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这样的配置很有兴趣,正想把手上的 450 也改成这样,想请问 brianyang77  所说的 12 吋桨,是 1238  ...

使用後的心得是,APC1238 SF槳效跟APC1247 MR相比是差異不大的,APC1247 MR可取之處是,槳的中間部位比較粗壯,耐用度可能比較好吧!

网友:
支持朗宇3108电机 kv720 ,电池建议使用4S。

网友:
这几天已经把把配置改成 x3108s 720kv + apc 1238桨,Turnigy 3s 5000, 起飞重量1520克,bb响设定3.6, 下来后回压3.7,飞了15分鐘半,电池回家充后充进去4200。
飞的时间比我想的要少,那些飞到二十分钟的是怎麼做的啊  请教~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发挥不出3508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们胡说,720kv怎么80-90%才离地。

450机架最大可上12寸桨,重载时,750kv左右最佳。

我也想升级到450~500的架子,用V2216/880KV的电机,手上有3s/4200电!20A电调!
不知道这样配置怎么样,续航?
现玩330的架子!

网友(2014-11-25):
我也想知道,纠结于2216和3108之间

网友:
F450用3108飛行時間如果只有14分還要用4S.那倒不如用V2216 3S就好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A:
油门要80%-90%才能离地,飞不了多久就飞不起来了

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