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的apm解不了锁啊,难过啊!!!

楼主(2014-08-19):
apm无法解锁,罗盘搜不到星,鸡鸡已放在屋外,
老鸟帮忙看看,我用的是天地飞8x,问个小白问题,这款遥控可以飞多旋翼吗?不吝赐教,谢谢

这一栏不懂是神马意思?

这一栏不懂是神马意思?

是处在连接的状态下的,但是有时会莫名其妙的掉线

是处在连接的状态下的,但是有时会莫名其妙的掉线

点了连接,而且连接正常,没有数值变化,昨天还有数值变化,今天就没有了

点了连接,而且连接正常,没有数值变化,昨天还有数值变化,今天就没有了

没有解锁的情况下,是不是推油门就没反应?

没有解锁的情况下,是不是推油门就没反应?

网友:
不解锁推油门也有反应

网友:
罗盘如何搜到星....那个是GPS

网友:
潜水去,潜深点

网友A:
1.校对罗盘2.校对加速器3.校对遥控     大部分不解锁都是这几个问题造成 还有我看到你是“NO GPS”  GPS根本没连接上APM上我假设你是没接上是带罗盘的话那你罗盘没校对那就肯定解锁不了啦。。

网友:
建议去看泡泡的视频  一步步下来肯定可以~

网友:
我的天7都能飞多旋翼,天地飞8X肯定更没问题了

网友:
泡泡的视频

网友B:
重新 做整机 校准 检查 新版本 有保护 设置不对 无法解锁

网友:
6L  8L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 做整机 校准 检查 新版本 有保护 设置不对 无法解锁

靠,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校对罗盘2.校对加速器3.校对遥控     大部分不解锁都是这几个问题造成 还有我看到你是“NO GPS”  GPS根 ...

根本没连上???

网友:
油门没反应应该是没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
APM是2.5还是2.6的

网友:
还有固件是刷多少版本的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就会了

网友:
解不了锁的问题有多种!!
首先 检查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气压计;罗盘;加速度计 等等
在就是校准遥控行程;罗盘;加速度计 ,还有检查一下配置参数是否在要求范围内

楼主:
2.6的

网友:
罗盘搜星?

楼主:
gps的灯还亮着呢

网友:
GPS 没有 连接好,罗盘工作估计就不正常了

楼主:
提示的是no gps,但是指示灯还亮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示的是no gps,但是指示灯还亮着

重新校准罗盘,加速计,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罗盘,加速计,遥控器

怎么校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呢~

这个吧!看泡泡老师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