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油门问题

楼主(2014-08-19):
请教各位,吊机时油门是不是要不停的上下运动?
或是要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大幅度的)动油门?

网友A:
动也可以,不动也可以

网友B:
一般都是要经常调整油门,也可以叫抖油门,要大幅度修正姿态时就要大幅度动油门

网友C:
楼上正解 有体会 正在练习中

网友D:
感觉机要掉下来了 就加大点油门,加了之后又要把油门减小。再感觉机要掉下来了,就。。。。。。。。重复前面的话

网友E:
吊机属于失速飞行,为了增加舵效、维持飞机不掉高度、修正姿态等操作中均需要‘轰油门’,具体什么时机轰、轰多少只有在实践中慢慢体会,也许下面的帖子会对你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774&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F:
如果飞机很轻,电池又比较新,一般不需要经常调油门,我的F3P机起飞重量130至140克,吊机很少调油门,作扭力滚时动油门比较多。飞机重了或者电池用了很长时间了,有时需要不断的修正。

网友:
借地方 请问 乱风 吊机 手接的 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