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涡喷的启动过程?

楼主(2014-08-19):
请教航模涡喷的启动过程,我想请教个问题,涡喷刚开始启动时,燃料如何雾化?这时蒸发器还没热量啊?
我看 涡喷喷油嘴就是个管子,燃料喷在蒸发管上的,是这样吗?求详解。

网友:
电启动+电点火

网友:
同意3楼的,真机也是电启动的。

网友A:
压缩空气或者电启动都可以,有的蒸发管本身就是油管兼喷油嘴,直接蒸发雾化……但是供油还是需要个小油泵

网友:
这里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或者电启动都可以,有的蒸发管本身就是油管兼喷油嘴,直接蒸发雾化……但是供油还是需要个小油泵

一开始,蒸发管没热量时,燃料如何雾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或者电启动都可以,有的蒸发管本身就是油管兼喷油嘴,直接蒸发雾化……但是供油还是需要个小油泵

启动时,燃料雾化全靠压缩空气吹吗?是这样吗?

网友:
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先以一小滴一小滴的燃料,滴在陶瓷加热器上,引燃,柴油温度只有两百多度,比汽油还低很容易点燃
点燃之后,温度会慢慢上升,预热燃烧室,喷口温度达到68度的时候,开始开启主油管,也就是蒸发管,
此时的小火苗已经足以点燃主油管的燃料,但只是点燃,还不是蒸发
随著温度继续上升,供油量继续增加,就达到维持自转的怠速与温度了
通常脱离电机带动的转速是两万转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以一小滴一小滴的燃料,滴在陶瓷加热器上,引燃,柴油温度只有两百多度,比汽油还低很容易点燃
点燃之后 ...

陶瓷加热器?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以一小滴一小滴的燃料,滴在陶瓷加热器上,引燃,柴油温度只有两百多度,比汽油还低很容易点燃
点燃之后 ...
我只看到蒸发管和供油管,找不到陶瓷加热器?

网友B:
你画上去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上去不就有了

这图纸不是我画的,网上找的,图纸上没找到你说的那个东西,所以不知道那东西装在哪?

网友:
这种图随便画画而已,不必太当真

网友:
自己买个回去研究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2019-03-21):
挖坟

陶瓷加热器是追加在燃烧室里面的,陶瓷加热器上面有供油毛细管,通过陶瓷加热器点燃预热柴油,然后预热结束后开始正式运转喷油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