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BDHT2510E伺服驱动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4-08-19):
Dear 群内高手们:

    在下正在完工中的炮塔铣改数控只差Y轴伺服驱动调试问题,请高手指点如何设置:

MACH3控制卡支持 差分信号  接线是 44 45 46 47 PIN脚

唯独设置不太懂啊。

要求:电机内部使能。

感谢!

网友A:
最好自己先看看松下的资料,否则从头讲,工作量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己先看看松下的资料,否则从头讲,工作量巨大

高手:
  我有松下A5系列使用说明,唯一就是电机内部使能如何设置, 我找了没有找到,

  还有就是请指点参数设置里卖弄Pr000-  都需要设置哪几个?

感谢你!

网友:
A4 5 网上都能找到说明 另外这2个都能自动设置参数

网友:
哪里搞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