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动作正常,修正全反,在线等!

楼主(2014-08-19):
尾巴回弹的问题迟迟没有决绝,终于忍不住了,决定换下3GX上K8,控是D10

接线一模一样

这里我通过在上面设置通道的正反,推拉、左右、螺距都是正确的。

1、传感器选右上角的接线向后,十字盘HR-3,螺距向上正
2、舵机软件上面设置,推油门十字盘向上,控制左右副翼、升降舵、尾舵正常
问题来了~!用控控制副翼、升降、尾舵正常,就是修正除了尾舵修正正常,其他全反,软件上面又找不到那里改修正,在线等!

楼主:
对了,80%油门震动1900+正常吗?手捏尾管都麻了,摸K8也麻,机身也麻

网友A:
其实K8的摆放位置选项有些是深深地欺骗人的,我3台机都是K8,都按照图片上的展示来摆放,修正也都是反的,剩下3个选其中一个肯定是有正确的

网友B:
把舵机全部反向,然后遥控器里也弄反向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K8的摆放位置选项有些是深深地欺骗人的,我3台机都是K8,都按照图片上的展示来摆放,修正也都是反的, ...

摆放隐含了自旋优化方向,不能乱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K8的摆放位置选项有些是深深地欺骗人的,我3台机都是K8,都按照图片上的展示来摆放,修正也都是反的, ...

完全赞同3楼说的~事实上设置K8摆放位置时 一定要看真实的修正方向!自己的2个K8按正确图示摆放时实际修正都是错误的~就曾经有部500因为这个原因而起飞秒炸~

网友C:
先把修正调对,动作不对在控上设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全部反向,然后遥控器里也弄反向就好了

斜盘舵机全反推油门十字盘会向下。看我第二张图是对的,所以控里面的逆反是不能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舵机全反推油门十字盘会向下。看我第二张图是对的,所以控里面的逆反是不能动了

十字盘向下,再把螺距再反向就行了啦,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我的450就没飞起来过!我估计也是修正反 我稍微打点舵就炸鸡了!到现在为止炸了7-8次了!没有离过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修正调对,动作不对在控上设反向就可以了,

我的第二张图,控里正反调好是对的,再调的话跟软件冲突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没有每步都做对,尤其是舵机动作方向和行程量大小。一步一步都正确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舵机全反推油门十字盘会向下。看我第二张图是对的,所以控里面的逆反是不能动了

十字盘向下的话,就只需要螺距反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二张图,控里正反调好是对的,再调的话跟软件冲突了

看什么第二张图咧,第二张图只是来看你控的行程的,跟调反向又没冲突,反正你先把自动修正方向搞好,完了之后再控上调动作的反向,直到把十字盘的动作跟控上动作调一致。

网友:
需要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K8的摆放位置选项有些是深深地欺骗人的,我3台机都是K8,都按照图片上的展示来摆放,修正也都是反的, ...

剩下3个都试过了,还是不对。。。副翼对了升降尾舵不对,升降对了副翼尾舵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第二张图咧,第二张图只是来看你控的行程的,跟调反向又没冲突,反正你先把自动修正方向搞好,完了 ...

第二张图不是看行程+左右、推拉的吗,比如我打左副翼,上面显示右副翼有数值我不应该改回来?那在这一步在控里面舵机正反就是固定不能动了,后面调舵机正反只能在软件上面调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很简单的事。

楼主:
搞定了。。。控制对了,修正也都对了,就是飞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传感器:线向机尾
十字盘:H3
螺距方向:十字盘向下正螺距
舵机方向:看情况定
但是这跟实际情况,但是这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不是说十字盘HR-3吗? 十字盘向上正螺距吗?

网友:
看看舵机線插對通道沒

网友E:
加我qq978004985      5分钟帮你搞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控制对了,修正也都对了,就是飞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传感器:线向机尾
十字盘:H3

你选H3干嘛?无副翼都是H1或者单舵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qq978004985      5分钟帮你搞定

验证关过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选H3干嘛?无副翼都是H1或者单舵机模式。

不选H-斜盘全错,控制+修正都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选H-斜盘全错,控制+修正都反

H1或者90度十字盘或者单舵机模式,然后你一步一步都正确,舵机通道没接错是很不可能修正反的。

网友:
对于K8,不管舵机是否反向没反向,首要观察的是修正是否全正确,如果修正都OK的情况下副翼升降螺距全部打一遍,观察哪个舵机反了就调哪个,然后调好剩下的,起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1或者90度十字盘或者单舵机模式,然后你一步一步都正确,舵机通道没接错是很不可能修正反的。

控我的选单舵机,我说的是软件里面选H3而不是HR-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摆放隐含了自旋优化方向,不能乱设

K8一直以来都这么用,没出过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建议十字盘的EXP给调到0,尾巴的EXP也可以调到0,最好适当的在0-15之间找感觉,450-480的陀螺增益拉到70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哦
在调好十字盘风格,敏捷度,增益之后记得把下面的最优化的勾给打上,尾巴调试那边也是如此,调好了记得把最优化打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一直以来都这么用,没出过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建议十字盘的EXP给调到0,尾巴的EXP也可以调到0,最好适当 ...

那对于十字盘类型,推油门正负螺距等等,只要控制对、修正对就不管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对于十字盘类型,推油门正负螺距等等,只要控制对、修正对就不管其他的???

十字盘还是选120度那个,其他修正正确,打舵方向正确就OK

网友G:
先把修正弄对,再去调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还是选120度那个,其他修正正确,打舵方向正确就OK

120°有两个啊。。。 CCPM反向120°HR-3,  CCPM120°H-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修正弄对,再去调机器

现在控制、修正都对了,但是软件里面选的跟实际情况不一样,十字盘选H3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我的450就没飞起来过!我估计也是修正反 我稍微打点舵就炸鸡了!到现在为止炸了7-8次了!没 ...

等我搞定了跟你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有两个啊。。。 CCPM反向120°HR-3,  CCPM120°H-3

HR-3

楼主:
虽然跟一开始参数一样,转了几个圈回到了原点问题就解决!封贴~感谢诸位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我的450就没飞起来过!我估计也是修正反 我稍微打点舵就炸鸡了!到现在为止炸了7-8次了!没 ...

起飞前不检查修正方向的吗

网友:
4楼正解!软件里面只是设定修正方向用的,控里面才是设定运动方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全部反向,然后遥控器里也弄反向就好了

没错了,就是这样做!!!!!

网友:
你从头开始设置,特别是发射机的那一页,推就是推,拉就是拉,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再学习吧

网友I:
我也有个问题,我的所有通道行程都可以顺利设定好,但是不管怎样调油门摇杆的行程量(在控上调行程量时软件上一点反应也没有,但控里的舵机监视器里却可以看到变化,控是devo10)推、拉油门都只在螺距总距那条显示+/-94%,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K8设置好了以后是相当好飞,但凡有点多轴基础的都可以不炸机,关键是一定要检查好!

网友:
一句说了就要按照软件的说明来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个问题,我的所有通道行程都可以顺利设定好,但是不管怎样调油门摇杆的行程量(在控上调行程量时软件 ...

用卫星?
不用卫星的话油门通道行程不归kbar管
用卫星的话行程由电调来识别,没问题的
不过我记得我可以把油门通道的行程调到+-100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卫星?
不用卫星的话油门通道行程不归kbar管
用卫星的话行程由电调来识别,没问题的

我指的是推、拉油门摇杆时,螺距总距一直是+/-94%

网友:
我有一个Vbar,照教程装的,没问题。还有一个Kbar,等周末装机看看有没有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全部反向,然后遥控器里也弄反向就好了

实践证明,这个是正解谢了~~对了不装大桨1900+的震动还能继续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了,就是这样做!!!!!

调了多次中立点,还是跟第二张图一样,所有摇杆都是-2,上下限基本都是90~9没有满100的,中山兄求解~

网友:
关键就是第二页, 校正控的摇杆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指的是推、拉油门摇杆时,螺距总距一直是+/-94%

你估计设成油门而不是螺距的行程量了,还有就是设置时不能锁定舵机,不然只有退出设置后才能看到设置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指的是推、拉油门摇杆时,螺距总距一直是+/-94%

螺距的话调aux1通道,调油门通道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设成油门而不是螺距的行程量了,还有就是设置时不能锁定舵机,不然只有退出设置后才能看到设置效果 ...

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螺距的话调aux1通道,调油门通道没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多次中立点,还是跟第二张图一样,所有摇杆都是-2,上下限基本都是90~9没有满100的,中山兄求解~

中立点调好之后,下次再回看基本都是有一点点偏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基本都是便宜1-2而已,所以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我的450就没飞起来过!我估计也是修正反 我稍微打点舵就炸鸡了!到现在为止炸了7-8次了!没 ...

新手都是痛苦的,建議你找個群,然後去現場跟老烏學習!!!

网友:
我的检验   是    450

网友:
我有一次装机遇到过 在K8 里面选错斜盘类型 出现往那边自旋飞机往那边倒

网友:
你应该是控里面通道控制方向设置错误 舵机线插错通道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建议你在控里面重新开一个模型 严格按照K8要求设置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搞好没?记得K8是有个按钮的。通电后按着让它自检后才设定安装方式。然后检查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方向对了,信号方向对了后才调动作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搞好没?记得K8是有个按钮的。通电后按着让它自检后才设定安装方式。然后检查修正方向对不对。修 ...

当时就搞定了

网友:
搞掂就好。恭喜。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A:
其实K8的摆放位置选项有些是深深地欺骗人的,我3台机都是K8,都按照图片上的展示来摆放,修正也都是反的, ...

说的对

网友:
位置选项没有错的,先看看遥控器通道校准的界面,舵机方向对不对吧

网友:
严格按照软件步骤调整, 没有问题的。 遥控器方向要看在软件里对不对, 比如升降, 向前推遥杆是 push, 向后拉是pull.

网友:
确定不是线插反了或插错的情况的话,在舵机正反的选项里全部按现在的舵面反向,然后再在控里面调打舵的正反,使其正确的打舵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