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狗3云台调试问题

楼主(2014-08-19):
入手一个狗3二轴云台和山寨狗一只,调好以后发现遥控器不能控制云台,求大神教教我,我是菜鸟别笑话我。遥控器是天地飞9通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除了换板子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除了换板子没有其他办法

可是淘宝那老板硬说是我自己不会调试

楼主:
有没有大神再来证实一下?如果遥控器控制云台没反应,就说明板子有问题?我遥控器监视器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难道没有好心人给菜鸟讲解一下?

楼主:
我就不信论坛里没人用过那种300多块钱的狗3云台,用过的麻烦出来讲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不信论坛里没人用过那种300多块钱的狗3云台,用过的麻烦出来讲讲嘛

这个是狗3调参软件正确的参数,新买来就是这样设置的,你看看你哪里设置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和调参无关,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狗3调参软件正确的参数,新买来就是这样设置的,你看看你哪里设置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和调参无关, ...

多谢你了,我晚上回家弄

网友:
7楼的功率有点大了,用山狗横滚120 俯仰160足够了,用太大电机会比较烫。俯仰不能控制是不是接线接错了,默认只要左上第一针接接收机旋钮通道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太复杂了,还在学习中

网友(2015-03-01):
左右交换时候在中间节点会抖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