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gbt2控能控制新西达电调和电机吗

楼主(2014-08-19):
新手问下gbt2控能控制新西达电调和电机吗 还是控不行要换控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

那电调插几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调插几通道

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道

我去试试

网友:
电调插3通道,我QQ2462872234,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可以

没有用啊  只会滴滴的叫

网友B:
你是车用吗,车用不是插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车用吗,车用不是插3通道

让他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怎么用不会啊  上电后电机滴滴叫

网友D:
上电滴滴叫是油门中位不对上电时校正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滴滴叫是油门中位不对上电时校正下就可以了

那gbt2油门回中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gbt2油门回中怎么设置

这跟你电调有关你用的是不是XXD HW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跟你电调有关你用的是不是XXD HW程序的?

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跟你电调有关你用的是不是XXD HW程序的?

一般多怎么设置的  新手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跟你电调有关你用的是不是XXD HW程序的?

xxd电调 程序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