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请注意新一批电机的质量

楼主(2014-08-19):
首先说明我不是银燕黑,银燕的电机舵机我买过好多了,这个1806电机我也会接着买。
这个事我已经向卖家反映了,卖家也说今天好几个买家都找他反映,是这批电机的问题。
为250穿越买了四个mt1806.收到货之后四个电机里只有一个动平衡是正常的,另外三个震得和筛子一样,我看了电机内部做了两次动平衡,转子的动平衡肯定没问题,试转之后那个好的电机轴没有攻丝那里用指甲碰是平滑的,但另外三个是震动的,就可以知道是电机轴安装精度的问题。

我知道发了这个帖子肯定会有人喷我,随便吧,不管是个案还是批次质量的问题反正我遇到了。

希望国内的厂家能不能不只把好的东西卖到国外去,对国内的消费者负点责任。那天买了四块turngiy的电池看到made in china我直接跪了。

家里没有专业的设备,优酷传上去视频清晰度也没法看了,直接听电机的声音就能听出区别。
第一个视频是动平衡不行的,不想听我嘚吧的直接跳到1分20
第二个视频是动平衡好的,跳到1分
区别你就明显听出来了。

第一个密码123456789

网友A:
刚入手四个还没装机。希望不要如此。

网友:
谁教您这样测试的?  咱们厂里15w的平衡机都不敢这样测试  日本国际计测器株式会社(简称KOKUSA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四个还没装机。希望不要如此。

装机前试试吧,装机之后就不好退货了。
试的时候不要带子dan头,国内的子dan头我就没见过平衡的,买来这个电机我也会改成螺母。

网友B:
要想拍专业点行吗?上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拍专业点行吗?上个架子。

懒得用架子。。。

网友C:
推荐在手机上下个加速度软件,然后放在电机臂上测量震动,视频里看水的确不太清楚

网友D: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电机上螺丝的那面贴近凳子
震动大声音就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电机上螺丝的那面贴近凳子
震动大声音就变大

谢谢,明天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在手机上下个加速度软件,然后放在电机臂上测量震动,视频里看水的确不太清楚

手机上软件的精度检测不到几khz的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我所想。
我这么做只是想尽量减少外力对电机的干扰。
请您提供一个不用任何专业设备测试电机动平衡好 ...

顶lz
这种定性测试,用自己手边的材料,结合实际条件,完全可以
有些人搞不清定性和定量的区别,一知半解也好有其他原因也好,总是故意混淆两者,动不动就说,专业测量根本不是这么测的。谁告诉你测试一定要用专业的办法,我们玩模型有几个人是专业的。其实作为使用者,我们只需要指出有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有多大,怎么解决,完全就是厂家应该主动出来,而不是指责什么测试专业不专业。

网友E:
這個震動應該不影響吧,這個價格比XXD多25元左右, 但動平恒你要是用了XXD你就知道简直就像跳蚤一样,TM电机价格大概300元都无法做到绝对动平衡!

网友:
再好的动平衡电机,如果用了一个2元塑料螺旋桨,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我们玩希望质量越好越爽

网友:
区别很明显,支持!

网友:
楼主的测试还是能区别出不同的,我的1806买回来没这么仔细去测,就是简单通电转了一下,感觉比我原来的XXD1510简直好太多了,那1510简直就是一个电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個震動應該不影響吧,這個價格比XXD多25元左右, 但動平恒你要是用了XXD你就知道简直就像跳蚤一样{:1_61: ...

出9新TM1860 4个  20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9新TM1860 4个  200元一个

1860。。好大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软件的精度检测不到几khz的震动。。。

不要小看手机哦,我一直是这么测,效果很好的,手机都测不出来的震动可以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