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主板海绵垫子那有卖的?

楼主(2014-08-19):
我的977海棉垫子坏了,换上了3M的双面胶不好使,各位知道哪有卖主板海绵垫子的吗?TB上找了一圈,不知道那种合适。谢谢了!

网友:
搜kds 海绵胶

网友A:
原厂的海棉图片是这样的,经销商再而三叮嘱不要损坏,全进口外面买不到的,有同类型也达不到效果

网友:
有否 3M 的型号,待我试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海棉图片是这样的,经销商再而三叮嘱不要损坏,全进口外面买不到的,有同类型也达不到效果

能给个TB地址或者给个关键词搜搜。我问了我买977的商家,他说没有现货,得找厂家。

网友:
使用一毫米厚度的海绵贴试试

网友A:
我的是经销商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经销商帮忙的

能帮忙跟他说说,买点吗?谢谢。

网友A:
复楼上:现在难找到哦,我的机新买几天,就出现一起飞就倒地,有一边的舵机会自动打尽,问商家,要把电路板取出调至舵机一致水平,一取出来海棉就烂了,试过用3M双面胶也不能,后来偶然得知厂家经销商在省城搞宣传活动,特意赶去请求帮忙的。

网友:
tb上有977旗舰店或者淘宝官网,应该有吧?不成了换个其他的泡沫棉吧,我看好多人都换了。

网友B:
我的也被我弄坏了。刚开始不知道这个海绵垫的来历,听信网上人家说的换硬质垫片,结果本来好好的飞机变成像无头苍蝇一样。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给伟力发邮件想购买无回音。在近乎绝望的时候看到了以前在文具店买的那种白色泡绵双面胶,也是很松软的,贴上一试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楼上:现在难找到哦,我的机新买几天,就出现一起飞就倒地,有一边的舵机会自动打尽,问商家,要把电路板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被我弄坏了。刚开始不知道这个海绵垫的来历,听信网上人家说的换硬质垫片,结果本来好好的飞机变成像 ...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回头我找找你说的这种。昨天我试了用两层3M双面胶,效果还行,就是飞一会,977会使劲向后漂。好像是电路板安装的不好。

网友:
去你家楼下转转,估计一般五金店就有卖

网友:
我也是用文具店的硬身一點的雙面膠,不要用軟身像原廠偉力那種,找文具店買硬身一點的,貼兩層,一試就沒問題了,最緊要粘力夠,因現在天氣熱,在戶外曬太陽有幾會曬到沒粘力的

网友:
977的双面胶很特别,外面的胶都不行,换了根本没法兼容3轴与6轴陀螺仪,还容易引起飞机不锁尾,最后还是想办法弄了原厂的胶,飞机也不抖了也不偏了,还是原厂的胶好

网友C:
文具店有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文具店有售

对,我也是用的这种。很好,还便宜。随便撕随便换。

楼主:
找TB买机器的商家进了原厂棉,终于恢复正常了。

网友A:
既然找到了,备用多几块

网友D:
用3轴吧,我用了3轴后表示再也不想换6轴了,6轴如果地面不平的话就不好飞
,3轴完全可以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找到了,备用多几块

总共就卖给了我5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轴吧,我用了3轴后表示再也不想换6轴了,6轴如果地面不平的话就不好飞
,3轴完全可以稳

客厅里飞还是6轴稳妥。。。  3轴在室外飞。

网友A:
回24楼:一共才5小块?只能用多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24楼:一共才5小块?只能用多1次

一共能用两次半。   卖家说好不容易才搞到了。

网友:
回楼上:我的用3小块/次

网友:
淘宝上就卖6块钱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海绵胶有什么大的作用?为什么还会导致不尾锁?

网友:
千万不要折腾避震海绵,这个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的,据说是进口的,国内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