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侧翻炸机!请高手指点原因

楼主(2014-08-19):
如题:今天中午出去拍摄!和往常一样装机上电、升空!高度100米、用GPS模式飞行、速度6、7米每秒!飞出不到1KM就发现飞机侧翻了!(从视频中看是瞬间侧翻的)然后就是带着动力自由落体了!炸鸡损失很大!还请高手能指点!个人观点:(当时风很大!起飞后我就发现监视器画面晃动比往常大!我认为是风把多旋翼瞬间吹翻的)?x

炸鸡前

炸鸡前

网友:
风影响不大把。。。应该是电路虚汗 或者 松动。。。。

网友A:
这个机架我 也翻过,这个机架有点软,用15寸桨有时会变形,引起飞控误判,特别时转方向达时候,个入观点,供参考。

网友B:
听声音感觉是瞬间断电

网友:
不像是风吹的,具体原因难说了。楼主也是双摄像头配置么?我跟楼主布局一样呢~

网友C:
dji标准的侧翻炸鸡,产品bug造成,无法避免,只能起飞前烧香。

网友D:
H4用15寸+NAZA炸机算正常。

网友:
个人认为,多旋翼最大关键问题就在于抗风性。
以我感觉。。。这是瞬间有股上升气流,所以瞬间飞机被吹反了。然后才是系统判断错误,开始反转了两次。不过也可能是降落过程中又遇到上升气流吹反过去

网友E:
翻了以后为什么不自己修正?都说 DJI的不好 ~ 我的 NAZA 从 六楼高度撞墙 下坠过程中自动找平了     自稳了   你这么高坠落  飞控不应该没时间去修正姿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4用15寸+NAZA炸机算正常。

H4还是单C扣的 1555桨  LITE    飞了几个月了  很正常!  前几天测试了 飞到 最远 6百多米高 4.3公里  无奈电池只能飞20分钟左右  只能飞这么远了  。。。

网友:
第一、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是用了香蕉头
第二、起飞前没有校准GPS在失控返航回上次的记录地点过程中电池没有电直接炸鸡
第三、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标准的侧翻炸鸡,产品bug造成,无法避免,只能起飞前烧香。

Basically tell you to go fuck yourself 看到这一句,我乐了。

网友:
感觉飞机在下坠的过程中,还尝试了一次修正?naza有日志没啊,可以看看日志啊,不明白炸鸡原因是什么,帮顶。我的四轴没有炸过,当然也没有没这么高过,我的电调,电机所有都是焊死了的,没有用香焦头,当然,大风天气还是别飞,气流乱,而且危险

网友:
乱流或供电出问题翻机,楼主下意识果断关闭了油门没有给飞控休正机会(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标准的侧翻炸鸡,产品bug造成,无法避免,只能起飞前烧香。

这个有点黑了哈,哪家的多轴炸机不是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H4用15寸+NAZA炸机算正常。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bl@%yb)s_4s%j5l[ng67b{o.png4110  340KV  飞跃650  1555桨 带狗3  5000电池  NAZA V2 。。。这个配置会有 侧翻的危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H4还是单C扣的 1555桨  LITE    飞了几个月了  很正常!  前几天测试了 飞到 最远 6百多米高 4.3公里  无 ...

求配置?

网友:
一个机臂失去动力?

网友:
风吹翻的 马上可以看到飞控的纠正动作,你这个一直反着 朝地上飞,应该不是风吹翻的

网友G:
楼主   以前用天九失控过吗?

网友H:
我的飞机也这样掉下来过,是双机编队,另一架飞机拍到我的飞机一个桨突然停转,然后侧翻掉下来,我估计是一个电机停转侧翻掉下来的!或者说是pmu出问题!

网友:
一只电机失去动力造成的。

网友:
看见空翻的瞬间,心一下紧了!

网友:
节哀收机架残害。。。

网友:
玩模型就炸机这点不好,不安全,修机还烧钱

网友I:
个人感觉仅供参考:有个电机或者电调挂了(或者供电线路出问题)。

网友:
电调的电池类型设了么?锂电池的电调电压保护较高,可能是电调进入保护了。个人观点

网友:
应该是电机或者电调问题造成的

网友:
起飞前拍照了?

网友:
估计是焊接接头的问题。或者电调。

网友:
应该是电机不转了

网友J:
这种机架悬臂根部一上一下的两颗螺丝容易松动,特别是下面那颗螺丝在飞行过程中容易脱落(本人遇到过两次),可能是一个机臂松动脱落而炸机。

网友:
呃,看了这贴,问我的H4刚刚装好,还没有试飞呢!

网友:
觉得还是人为的因素多点,也是这个架子,上次飞好检查,发现机臂的螺丝掉了,吓了一大跳,由于折叠的机臂,螺丝不能上死,时间长了就会掉,还有几个松了,现在每次飞好就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H4还是单C扣的 1555桨  LITE    飞了几个月了  很正常!  前几天测试了 飞到 最远 6百多米高 4.3公里  无 ...

你又骗我  我的跟你的一样 300米高 一公里远 回来时间加上降落时间电池都报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H4用15寸+NAZA炸机算正常。

能说说怎么个正常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能说说怎么个正常法吗

H4结构有问题震动大 +1、 15寸桨震动+1、NAZA不抗震 再+1

网友:
引用 网友D:
H4结构有问题震动大 +1、 15寸桨震动+1、NAZA不抗震 再+1

果然是大神  双C扣得那个版本抗不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感觉仅供参考:有个电机或者电调挂了(或者供电线路出问题)。

你好。你所说的供电线路出现问题,是指主线供电还是其中一个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机架悬臂根部一上一下的两颗螺丝容易松动,特别是下面那颗螺丝在飞行过程中容易脱落(本人遇到过两次) ...

你好!这个引起的故障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我知道螺丝容易松脱,所以特意换啦长螺丝,就是一整根长的那种,再加上砸机后,四跟轴也完好无损,因为是GPS先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以前用天九失控过吗?

以前天9都没有失控过,飞过几百米过都没失控,只是这一次我是坐在车里遥控飞机的,距离只有100M。不可能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飞机也这样掉下来过,是双机编队,另一架飞机拍到我的飞机一个桨突然停转,然后侧翻掉下来,我估计是一 ...

但是我在炸机后检查设备的损失情况时,开油门,四桨均转,只是炸鸡导致一个电机轴弯啦,卡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了以后为什么不自己修正?都说 DJI的不好 ~ 我的 NAZA 从 六楼高度撞墙 下坠过程中自动找平了     自稳了 ...

我也再想这个问题,100M高度下来,它完全有时间去修正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感觉是瞬间断电

瞬间断电,不可能吧,NAZA  V2 如果重新上电,需要自检,然后搜星,然后解锁,才能飞(螺旋桨才会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所说的供电线路出现问题,是指主线供电还是其中一个电调供电?

都有可能,我装多轴线路,能焊死的基本都焊死,不要留太多的插头,尽量减少接触不良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我 也翻过,这个机架有点软,用15寸桨有时会变形,引起飞控误判,特别时转方向达时候,个入观点, ...

我也同样遇到过这个情况!一般也是在转弯的时候炸鸡。

网友:
H4 1555 4s 10000 留空30分   半年了 爽飞   楼主报感度

网友L:
感觉是飞控突然傻了,完全没有看到纠正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是飞控突然傻了,完全没有看到纠正的动作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我的h4双卡的也炸过,不过属于人为失误,电机螺丝没打螺丝胶,飞行时候一个电机飞出去了。

网友:
H4本身设计就有先天性缺陷,在追求便携的同时牺牲了稳定性,我早起也用过一段时间的H4机架,风大时转向过猛确实容易出现侧翻炸鸡的情况

网友:
为嘛炸鸡的基本都是naza,看来要考虑入零度了-。-

网友M:
好惨啊,求看落地后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惨啊,求看落地后的照片。

情绪激动忘记拍了,最好不要看,不然会给你留下心理阴影的。。。。。

网友N:
刚刚装好H4、、、、瞬间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