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盈铂金40A的电调通电后回报警?时好时坏。

楼主(2014-08-19):
给450用的好盈铂金40A电调,以前用都是好的。最近换了新控,正确设置之后上电,电调回报警。有时候报警一会儿就回进入正常使用状态;有时就一直报警,不能使用,重新上电也是时好时坏。

网友:
换控必须重新校准油门

网友A:
报警是因为电调检测到的输出脉宽有问题。重新校准以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是因为电调检测到的输出脉宽有问题。重新校准以后就好了。

时好时坏。我在好的时候重新矫正了油门行程,后来又坏了。

楼主:
报警声,间隔一秒钟“哔-哔-”,说明书上说是电池电压有问题。
可是我测量电压,没问题的。
450用好盈铂金40A、6S电池,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好时坏。我在好的时候重新矫正了油门行程,后来又坏了。

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