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26级J3起降性能不好吗?

楼主(2014-08-19):
老鸟们好,请教一下经验。我买了架全球26级的piper j3 cub,首飞降落瞬间离地也就1米,之前降落航线还可以,当时速度接近怠速,速度比较低,突然感觉前面有障碍物,马上拉杆加满油,结果飞机急速的左偏炸机了。两天后修好了,牢记降落失败的教训去试飞,结果刚刚起飞就飞机左偏砸地了。这次起飞是自主滑跑起飞,起飞时已经满油,感觉速度也已经够了。现在新买的飞机还没一个完整的起落就已经摔得很惨了,不好修了,现在也不想修了。本地的模友说起飞要先把飞机抓住加满油再滑跑起飞,那需要复飞时怎么办呢,总是这样玩着也不省心啊。请老鸟们帮我分析炸机原因,教教我这种飞机飞行有什么注意事项?我配的是28级三叶发动机,9*5桨。这个配置应该是比较标准的。我见别的j3起降性能很好的,距离又短。也有听说这种飞机有莫名其妙炸鸡了。请老鸟们特别是飞过这种飞机的高手指点。话比较多,老鸟们受累,感谢!

网友:
1.3米那个???装电的都没什么性能.你还装油的那么重...J3很多有缺陷..地面跑会甩尾..天上看起来很飘很稳..但一转急玩就螺旋.一螺旋就基本无解..比很多下单战斗机都老火..所以不要被大翅膀迷惑...想办法地面跑正跑直了..天上速度快点..转弯大点.

楼主:
是1米3那种,本以为很容易飞呢

网友:
15年前转飞固定翼入了台京商1.6米,50级J3,两个起降收藏了。沙发说的不错。

网友:
我看这个机器还不错啊,哪知道这么难飞啊。我差点就买了,不过这个飞机确实好看

网友:
容易失速

网友:
我也装过一架两米和一架一米八的~也是一样.....甩尾厉害....中看不中用

楼主:
我曾见报道说J3是美国航空界公认的最成功的活塞式飞机,美国二战期间75%的飞行员都飞过J3。怎么模型就这么不好飞呢,有谁飞过的觉得好的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见报道说J3是美国航空界公认的最成功的活塞式飞机,美国二战期间75%的飞行员都飞过J3。怎么模型就这么 ...

这种J3飞机应该是几个老航模设计出来的,没有专业航空功底。翼型选择,机翼站位扭转角,机翼安装角,位移安装角对操稳影响都很大。不是简简单单做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机翼就一定和真机一样好飞的。

网友:
玩猎鹰王EPO的算了,很好飞,就是没油的刺激

网友:
40级J3,几年了也没能炸掉。

楼主:
可能还是大的好飞吧,以前见有一个飞35CC的很好飞的,他好像是套才自己装的,大轮胎,我就是喜欢那种越野飞机的感觉啊

网友(2015-01-15):
我飞过三叶40的,装52四冲程,非常好飞,都经常手掷起飞

网友:
应该是螺旋桨反扭

网友(2015-02-28):
我看到J3汽油机很飘很好飞!

网友:
滑跑时候越修正越麻烦

网友:
我手里有架一米四的J3,体会如下:

J3很飘,头要配的过重一些才听话。转弯时半径要大,转弯时先推杆 --再压副翼 --拉杆 - 摆平。

方向舵要设置60%的和副翼混控,滑跑时速度要缓和,不要大油门急速拉起。否则避免不了打转。降落时要带点儿油。

仅供你参考

最近刚入了架全球的48,一米八翼展的,等装起来后再试试啥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