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AVL58 5.8G VideoLink图传问题

楼主(2014-08-19):
1、我想知道直接用gopro可以不可以
2、有没有人用过这个
3、然后原装不改动情况下用什么摄像

网友:
可以直接用gopro

网友:
甚麼攝像頭都可以用!圖傳只負責傳輸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用这个图传的人很多,传输效果也不错。

网友:
打车问个问题,我也用这个图传,你们的传输距离有多远,我昨天测试了一下,距离大概280m左右,过300就没图像了,是不是需要切换频率啊

网友A:
楼主您好,图传可以接入模拟视频信号,gopro相机要将HDMI输出转为AV信号即可通过图传传输。

网友:
距离没注意过
有空留意下
不过这个图传感觉还是重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图传可以接入模拟视频信号,gopro相机要将HDMI输出转为AV信号即可通过图传传输。

大哥,gopro没有hdmi吧!

网友:
这个图传我一直用,就是发射端天线根部容易断,所有买回来用ab胶固定一下最好,效果非常不错,我在山里飞过1.9公里,图像还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gopro没有hdmi吧!

gopro 3和 3+都有HDMI 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图传可以接入模拟视频信号,gopro相机要将HDMI输出转为AV信号即可通过图传传输。

“gopro3+”   USB插口内有AV信号输出,还用HDMI转换?(HDMI转换的比USB直接输出的分辨率能高多少?)

网友:
天线和发射端一定要拧紧,之前飞了几个起降后发现天线差一点点就要脱掉了

网友:
都大神级别的。。狗不但有HDMI 还有AVOUT.....

网友:
直接用gopro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pro3+”   USB插口内有AV信号输出,还用HDMI转换?(HDMI转换的比USB直接输出的分辨率能高多少?)
...

大疆技术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