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广大APM都能回答的问题- -,

楼主(2014-08-19):
新机准备也入APM了。想内置APM。
求APM带壳子的身高!!!弯针的。直针的也行,来个尺寸来参考参考咯。
最好精确点。不要拍个图拿2个手指一量。我的天

带席梦思的总身高也需要。谢谢各位魔友

网友:
买一套自己量啊

网友:
APM2.8直针版本,集成减震平台外壳,净高21mm,长宽75mm×50mm。刚好可以放进UAV H4 680架子,供参考。

网友A:
当然我的H4飞控区域上盖也架高了一层,不然是放不进的。楼主设计和选购机架时需要注意。如果不用减震平台的话APM还是可以适用于很多机架的。

网友B:
可以考虑用mini ap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我的H4飞控区域上盖也架高了一层,不然是放不进的。楼主设计和选购机架时需要注意。如果不用减震平台的 ...

非常感谢。我在自己画架子。设计是下层中心版开4个洞。减震球从更下层穿上来。不知道表达清楚木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mini apm啊

MINI的看了最近论坛反应。小问题还是有点。不敢入阿

楼主:
求2.6带壳子的身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NI的看了最近论坛反应。小问题还是有点。不敢入阿

没那么夸张,一直用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夸张,一直用的挺好

我记得先前泡泡那个帖。说什么电压不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先前泡泡那个帖。说什么电压不够的吗

看运气而已,没那么夸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先前泡泡那个帖。说什么电压不够的吗

不要用电调供电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电调供电就是啦

谢谢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

然后也尽量不要用飞控给其他设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也尽量不要用飞控给其他设备供电

嗯,知道了,这样说起来nimi很有选择性啊,那我去研究下mini

网友C:
看自己情况选择吧,H4的机架必须是直立插座才好,我的H4机架内置APM是弯针的,只能改造上盖板,很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自己情况选择吧,H4的机架必须是直立插座才好,我的H4机架内置APM是弯针的,只能改造上盖板,很心痛

没能理解. 弯针不是往两边插吗/应该相对于直针好些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能理解. 弯针不是往两边插吗/应该相对于直针好些呀.

H4机架的上盖板镂空位置正好框住APM盒子,弯针必然左右会伸出来的,影响上盖板,所以我只能把上盖板两边锯掉才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4机架的上盖板镂空位置正好框住APM盒子,弯针必然左右会伸出来的,影响上盖板,所以我只能把上盖板两边 ...

谢谢.我知道了.意识就是上下中心板间距不够高导致的.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意识就是上下中心板间距不够高导致的.对吗

不客气啊,我加了减震板弯针引出线会碰到H4上盖板(正常情况下),不加减震板的话影响飞控,但是能装到H4内部,所以我的就动手镂空了弯针引出线两边的上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啊,我加了减震板弯针引出线会碰到H4上盖板(正常情况下),不加减震板的话影响飞控,但是能装到H4 ...

能帮我量量减震加APM总高多少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在自己画架子。设计是下层中心版开4个洞。减震球从更下层穿上来。不知道表达清楚木有- -

不用从更下层啊,直接当前层集成就好了,除非你对高度要求很苛刻。

网友:
我用apm2.8弯针的,我是不用减震坐,把飞控直接用泡沫胶粘在上面就可以了,飞了几十个失落了,泡沫胶减震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从更下层啊,直接当前层集成就好了,除非你对高度要求很苛刻。

我上下中心版是直接用20MM的管夹固定的。高度只有30MM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在自己画架子。设计是下层中心版开4个洞。减震球从更下层穿上来。不知道表达清楚木有- -

在86*56的矩形四个角开直径5.5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2.6带壳子的身高

中心板中间是放不下的,因为减震器有必要!

网友:
上下插头刚好碰到上盖板位置

网友:
我的H4放得下加了减震板的APM,如果是直针的话我都不要镂空上盖板的,弯针就必须镂空部分上盖板,图中上下部分就是用裁纸刀修改的,不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