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的桨该如何做静平衡????

楼主(2014-08-19):
小伙伴们,你们用的1555桨买回来后有做静平衡吗?如有做的话该如何去做静平衡呢?
去年在淘宝买了个桨平衡器,如图1。用于5mm以上孔径的桨很好使。但对1555这类4mm桨孔的碳桨就不好使了。
因为桨平衡器的主杆只有3mm,套在4mm的桨孔上就不精准了,更不要说做静平衡了。
该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A:
做个3转4mm铜套便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3转4mm铜套便行了

手工技术太差,这个还真心做不来。真想有厂家直接出4MM的平衡杆就好了。

网友B:
把桨放在那两个中心蓝色锥形中间夹紧不就行了?

网友:
最笨最省的办法    套几层热缩管   我是直接带着桨盖一起做平衡

网友C:
这种桨平衡器精度不够,除非桨的平衡差到离谱,一般情况下用和不用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四楼、五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桨平衡器精度不够,除非桨的平衡差到离谱,一般情况下用和不用是没有区别的

说得好!淘宝上各路仿apc,乾丰,gws都是差到离谱的桨

网友D:
4楼、5楼的办法是对的!

网友D:
对四轴以上的多轴来说,马达和碳纤桨必须做动平衡才能保证飞行器的稳定飞行,这点对空中悬停来说特别重要!

网友E:
精准的调教,对于某些状态下是有必要的。

网友A:
最靠谱都是卖家说的,3百多块确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放在那两个中心蓝色锥形中间夹紧不就行了?

因为孔径不一样,用锥形中间夹紧也是有偏差的。而且这个偏差比桨不平衡的偏差还要大。所以这个方法不适用,不如不做静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5楼的办法是对的!

四楼的办法做和不做没什么区别,而且有可能做了比不做还要差。五楼的办法倒可以试一下。

楼主:
这个?貌似平衡杆是放在上面的凹处吧??如果是放上面的阻力太大了,那倒不如用磁力的所谓磁悬浮的阻力小精度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四轴以上的多轴来说,马达和碳纤桨必须做动平衡才能保证飞行器的稳定飞行,这点对空中悬停来说特别重要! ...

马达的动平衡我知道怎么做,但这个桨的动平衡该如何去做呢?还是把桨装在马达上后再做动平衡?恳请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靠谱都是卖家说的,3百多块确靠谱

现在广告不都说了嘛,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从图片来看这个平衡器不一定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准的调教,对于某些状态下是有必要的。

是的。为了视频能达到最小的干扰,最好的效果(镜头感除外),大家都想把飞机调教到最佳状态。

网友A:
锥形上桨件不合3孔桨用的,把镙母反转加个热缩套至4mm便行了,我做的更省事,直接电直4mm横轴固定 把桨挂上看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上桨件不合3孔桨用的,把镙母反转加个热缩套至4mm便行了,我做的更省事,直接电直4mm横轴固定 把桨挂上看 ...

这个提议不错,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看来我也得找个4mm的杆子两头磨尖直接套桨做平衡得了。

网友:
多次随机装夹,统计左右偏次数

网友F:
光做静平衡能消除一部分震动,动平衡你就没法做了,还是不建议买劣质的碳纤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做静平衡能消除一部分震动,动平衡你就没法做了,还是不建议买劣质的碳纤桨

买过1045碳桨,基本是垃圾,还要3x块一对,不平衡也算了,孔的上下平面歪的,4x块一对的仿tm1355 基本很好平衡也省了,不用自己做,三个孔也正确,37块的仿tm 1355 平衡也很好,但有个孔打偏了,要自己扩长点,平宜货将就用也行,还要看人品

楼主:
你们大家都用哪家店的桨呀,1555或1552桨感觉哪个好点???飞越 Tarot 1555 DJI高效碳纤多轴正反桨动平衡如何???有用过吗??

楼主:
我目前用的是DJI1555型50元一对的桨。感觉不怎么理想。

网友:
不是说越贵越好,只是现在烂大街的磁铁平衡器有几个质量好的?我去掉桨,光上两个桨夹都是不平衡的,更别说做垂直平衡了,除非手艺好的自己做平衡器,否则还是进口的靠谱点

网友G:
这种桨平衡器 没什么实际的效果  建议用不同的 轴承作为平衡  比锥形的误差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桨平衡器 没什么实际的效果  建议用不同的 轴承作为平衡  比锥形的误差要小

那能推荐一下有什么好的产品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能推荐一下有什么好的产品吗

全部自己DIY   以前自己做了一个  挺好用的 现在找不到了  原理和商品差不多  两头也是磁铁  但中间我用了个电机轴 和一个轴承 轴承TB 有卖的 各种型号的都有 外径和你的桨孔一样  内径要和你的轴一样 原理也是磁力 如果不想用磁 那就用两个一样高的杯子(光滑外沿的)也行 个人认为效果比锥形的好   注意一点一定要做高点的 桨有横向平衡 也有纵向平衡  横向 用砂纸打磨或者贴胶带 但纵向 要用胶水粘到桨中心环上 从而使纵向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自己DIY   以前自己做了一个  挺好用的 现在找不到了  原理和商品差不多  两头也是磁铁  但中间我用 ...

嗯。学习了。我原先都只做到横向平衡和纵向尽量平衡,但没往中间做平衡都是在桨面上做文章的。看来我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自己DIY   以前自己做了一个  挺好用的 现在找不到了  原理和商品差不多  两头也是磁铁  但中间我用 ...

还有个问题,1555桨的孔径也只有4mm,而且桨轴是平面的该怎么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1555桨的孔径也只有4mm,而且桨轴是平面的该怎么做

4mm的孔径 不可能吧  这么大的桨孔径4mm  是不是安装了电机轴套了   请吧套去了 一般的桨孔是阶梯的 安装最大的孔径购买轴承就行   轴向平衡也就是纵向平衡  桨平衡就是将桨 竖起来 看他是否向一侧旋转  向哪侧旋转在他相反的哪侧中心环外侧粘点胶水 就行 直到竖起来静止不动为止 太晚了 回头找了照片给你发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4mm的孔径 不可能吧  这么大的桨孔径4mm  是不是安装了电机轴套了   请吧套去了 一般的桨孔是阶梯的 安装 ...

你看,桨是这样的。中间的轴孔径是4mm,两边的是3mm安装螺丝的。

网友:
36楼刚从火星掉到地球吗?

网友:
求指教1552折叠桨咋做平衡啊?

网友:
13楼的太贵了!
¥50元左右还差不多。

网友D:
如果是生产厂家就要用螺旋桨专用平衡机来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