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遥控器控制六轴上的灯开关

楼主(2014-08-19):
请教各位前辈,想用遥控器控制六轴上的LED夜航灯,怎样控制灯开关,加什么设备?

网友A:
X宝上搜 "航模遙控开关",, 偶用的二十多元那种.....

网友:
空闲通道触发

网友B:
用一个舵机电路板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单独供电遥控开关
电压从3V到230V都可以、交直流都行

原理图

连接框图

实际连接图

成品图
成本小于20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56091&extra=
应用实例、遥控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舵机电路板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单独供电遥控开关
电压从3V到230V都可以、交直流都行

感谢朋友详细的讲解!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搜 "航模遙控开关",, 偶用的二十多元那种.....

感谢指教!

网友C:
淘宝有现成  的控制器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现成  的控制器买

说下设备名?

网友:
小帅 家  去看看。。。。链接就不发了  玩H4  的都认识他

网友:
这个我也想搞。现在只能开灯了在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宝上搜 "航模遙控开关",, 偶用的二十多元那种.....

请教一下,用X宝单独供电的,,不和航模一起供电,,插在接收机的是3颗线,正负线和信号线。。。这样由于2路电源插接收机,会不会烧接收机。。就算不烧接收机,会不会2路电源插在接收机上导致飞机本身动力电源受影响导致飞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用X宝单独供电的,,不和航模一起供电,,插在接收机的是3颗线,正负线和信号线。。。这样由于 ...

黃色热縮皮那种,, 一直在用,, 未見不妥.... 舵机線只是控制开关,, jst头那边是电力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