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 IMU数据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0):
我的零度S4配的UAV的H4,飞的时候一加油门就IMU数据错误··或者是有时候一开自动悬停的时候也是这样···怎么回事?但是平稳的飞还行。·还有就是下降的时候老抖·上升或悬停的时候不抖··请高人解救一下我吧···小生在这有礼了··

网友:
檢查電機水平 檢查電調設置是不是一樣.

网友:
下降抖动正常 收油慢慢点就行了 所用飞控差不多都这样吧  太高端的没用过

网友:
s4 对机架的要求比较高  震动太大不行的

网友A:
加油门就IMU数据错误  1.震动太大 2.磁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门就IMU数据错误  1.震动太大 2.磁场有问题

谢谢回复,我的飞机没有罗盘校准过,有关系么?

网友B:
S4v2的磁罗盘一定要校准的,没校准的手动没事,切到自动悬停黄灯会亮的。
我一开始没有WIFI模块就没校准,起飞后切自动悬停后黄灯亮起飞机开始大幅晃动然后炸机,还好飞的低 损失一直桨和一只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4v2的磁罗盘一定要校准的,没校准的手动没事,切到自动悬停黄灯会亮的。
我一开始没有WIFI模块就没校准, ...

奥,我校准了,感觉还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