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手自製三轴,折騰在MWC飛控,敬請老鳥指點

楼主(2014-08-20):
本人用mwc飛控,在GUI 有如下問題請各位大大指教------------------------------------------------------------------------------------------------      -1-油門由1000加油至最高,三条油标柱左1750;右1850;後1734。(為什麼𣎴能一齐上到1900呢?)上述情況是否未有調整好某一個pid的參數?抑或是电调数值在GUI的反映?還是刷固件不正確呢?                                                                                                    -2-參數全部是默認的,加上电池推油門三个馬达都如上反應,左馬达动力中,右馬达較強,而后馬达較弱,因此加油上升感觉机身向左后侧翻,因此不敢強加油試飛。                                                                                                    -3-遙控是futaba-6ex,但第6chanel未能控制aux2,可以怎樣做?

网友:
太复杂看的我头晕,楼下解释

网友:
apm比较简单。装上就能飞。。。

网友:
继续加油应该能起飞,最多是尾电机的偏向错误自旋。
1。不知道电调是否行程校正过?
2。地面GUI差值不用理会,本来就不会一致,离地后飞控自稳调节。
3。查了一下以前的设置,尾电机偏向是要选择-1。

楼主:
多谢楼上師兄解釋及鼓勵!但是希望大家指導一下第三个問題,就是GUI图中的aux2要怎樣才能运作,我想用futaba-6ex第6chanel令其好像aux1一樣工作,可以嗎?

网友(2014-10-20):
楼主,你有没有三轴mwc的教程啊,求一份。我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三轴的程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