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5N HDMI转AV视频输出问题,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8-20):
前几天新买了一 块HDMI转AV板子,回来后连接SONY5N和OSD,通电后,打开相机前,在PV屏幕上看到OSD显示的叁数字体清晰,一旦打开相机,OSD的飞行参数模糊有虚影,哪位遇到过我这种情况,求大神帮忙给分析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这是开相机前。

这是开相机后。

网友:
转换板子对电路有干扰

网友A:
把sony相机的av输出格式改成PAL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ony相机的av输出格式改成PAL制再试试

SONY相机里是HDMI制式的,是通过这个转换板转换成AV制式传给OSD的,所以里面没有您说的AV制式。

网友B:
夜晚,灯光下,白天去外面试试。

网友:
三楼兄弟指的是视频格式选择成PAL而不是NT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晚,灯光下,白天去外面试试。

应该不是和光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ony相机的av输出格式改成PAL制再试试

不好意思,刚刚理解错误了,HDMI是接口,不是制式。回去我试试换成PAL试试。

网友C:
转换板有没有单独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板有没有单独供电啊?

没有单独供电,这个板子好像没有设计成单独供电功能

网友D:
楼上说的,换板子,换格式......我什么都试过了,还是一样,osd清晰,一开相机画面就跳动,osd字母也一闪一闪的。显示器是锐视鹰眼。

网友E:
果断换图传  我和楼主情况差不多 换图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换板子,换格式......我什么都试过了,还是一样,osd清晰,一开相机画面就跳动,osd字母也一闪一 ...

楼上,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断换图传  我和楼主情况差不多 换图传就好了

但是我用狗的话就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狗的话就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啊!

哪就不晓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就是,osd数字一闪一闪的,画面也是。

只有高手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解决就是,osd数字一闪一闪的,画面也是。

换一个HDMI转AV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个HDMI转AV的板子呢?

看来你是没有看完我的回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