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充电电流过大烧毁平衡端问题

楼主(2014-08-20):
问题标题说了,16000  6s电池 电流小了嫌他太慢,就用8A充的, 没充击次平衡端就焦了,难道只能用小电流慢慢等充电么?

网友:
想大电流,换充电器吧

网友:
现在的平衡头貌似不太好用大电流

网友A:
5A是极限,超过了就等烧插头吧

网友B:
是哪个的平衡端?电池的还是充电器的?如果要大电流充电,平衡头耐电流不行的。可以用大电流***充电(快充不需要平衡头),然后再小电流平衡,这样比较好。

网友C:
16000的电池用8A也慢吧,买大功率的串联充,直接16A充,大功率串联冲电器一般都能支持40A,如果是5C充电的电池就更快了。

网友D:
等天气凉了就好了我一直8A充的,但夏天一到,一下子就焦了五六个平衡头但小电流充的话太慢了,只好买了308

网友:
8A充电不敢想

网友:
一直6.5A充电,没事,再大不敢试了,也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是极限,超过了就等烧插头吧

收到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天气凉了就好了我一直8A充的,但夏天一到,一下子就焦了五六个平衡头但小电流充的话太慢 ...

是啊 太烫对电池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天气凉了就好了我一直8A充的,但夏天一到,一下子就焦了五六个平衡头但小电流充的话太慢 ...

308是啥 充电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00的电池用8A也慢吧,买大功率的串联充,直接16A充,大功率串联冲电器一般都能支持40A,如果是5C充电的 ...

公司有pl8 和AK845但是都不便宜 a8用6a的话再买两块电池差不多可以不间断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的平衡端?电池的还是充电器的?如果要大电流充电,平衡头耐电流不行的。可以用大电流***充电(快充 ...

电池的 平衡端的电线太细了...阻值略大

网友:
5a 线就烫的厉害  平衡头的 电流大不了

网友E:
我天,真是胆大,平衡头 标称电流才1.5a 开8a真是吓人,没烧焦短路 万幸了.大电流充电必然不能a6,icharger 106b 206b ucharger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性价比较高的充电器,当然pl6pl8你有钱也可以烧一烧,除了炫耀,性价比相当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是啥 充电器么?

全名就是iCharger 308duo最大5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pl8 和AK845但是都不便宜 a8用6a的话再买两块电池差不多可以不间断飞行了。

一份价格一分货,便宜总要付出代价的,你要便宜那就浪费你的时间吧。想要马不吃草又想马跑得快,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天,真是胆大,平衡头 标称电流才1.5a 开8a真是吓人,没烧焦短路 万幸了.大电流充电必然不能a6,icharger 106 ...

别说炫耀,人家的算法的确比icharger好点,这点相信icharger也不会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