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4-08-20):
433和1.2g有干扰不?

网友A:
1.2G好像传不远,5.8G效果会更好,这两个不会干扰

网友:
貌似干扰

网友B:
433和1.2g有干扰,两者别放得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和1.2g有干扰,两者别放得太近

懂了,5.8g呢?

网友B:
5.8g 不会和433有干扰,但5.8的绕射没有1.2g好,所以相同功率,距离没有1.2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 不会和433有干扰,但5.8的绕射没有1.2g好,所以相同功率,距离没有1.2的远

好吧,懂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 不会和433有干扰,但5.8的绕射没有1.2g好,所以相同功率,距离没有1.2的远

那个舵机云台是直接插在飞控板上的还是要云台控制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好像传不远,5.8G效果会更好,这两个不会干扰

5.8传不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和1.2g有干扰,两者别放得太近

那一个放鸡头,一个放鸡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舵机云台是直接插在飞控板上的还是要云台控制板呢?

要看什么飞控了,我知道的H飞控在电台模式下,可以接云台增稳

你有单独的云台控制板,就接云台控制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个放鸡头,一个放鸡尾呢?

分开点放,没问题,你看我的帖子中,就是1.2g和433分开点放的,还有GPS 这三者都尽量分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么飞控了,我知道的H飞控在电台模式下,可以接云台增稳

你有单独的云台控制板,就接云台控制板 ...

我不要增稳,有这样一个想法,自己做个433,天6接433,头追接433,然后摄像头每个舵机云台用头追控制,觉得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要增稳,有这样一个想法,自己做个433,天6接433,头追接433,然后摄像头每个舵机云台用头追控制,觉 ...

可以的,你现在这个想法,剑侠433就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现在这个想法,剑侠433就能满足

我想自己做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