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d7e控加了2个双段开关有什么用~新手

楼主(2014-08-20):
问个问题,d7e控加了2个双段开关有什么用~新手

网友A:
刷第三方固件后作为功能开关(比如开启定时器、大小舵开关模式开关)或作为开关通道(用来开个灯啊,发射个火箭什么的)

网友:
如果只玩小直机,其实没什么用,就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第三方固件后作为功能开关(比如开启定时器、大小舵开关模式开关)或作为开关通道(用来开个灯啊,发射个 ...

谢谢,那就小飞机没用了

网友:
如果只玩小直机,其实没什么用,就好看一点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开关在路上了,作为功能开关也好看吧

网友:
家两端的?没用。。。。。正常都是加三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