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Z15N首飞---装机、飞行感受【livesolo】

楼主(2014-08-20):
早已完成装机,无奈一直阴雨绵绵,在百般等待中终于放晴,立马开始首飞体验。

一、配置:
机架:S900
云台:Z15N+NEX5
飞控:A2
OSD:iOSD mark II
图传:DJI 5.8G
遥控:Futaba FX22
接收:Futaba 7008SB(单人控制云台,A2的输出通道不够用,所以采用单独的接收机)
电池:10000mah 15C、2X6000mah 25C
起飞重量:可惜家里的称坏了,新买的称还没到货,没有能对起飞重量进行称重,不过整个机架上的设备重量都能查到 ,算一算就能有个八九不离十的起飞重量了。

二、装机体验:

     S900的装机方式与S1000基本相同,由于在中心架上预留了较多的设备安装位置,整个装机过程没什么大的问题,而且由于上中心板增加了一个上盖板,让设备安装和走线更加方便。
     根据官方提供的指导视频,无需太多时间就能完成装机。不过S900的装机过程也有两点提醒一下:
1、中心架上的绝缘盖采用4颗自攻螺母与下中心板的连接方式,在S900目前的使用手册中未能明确标识清楚,容易理解成是采用卡扣的方式固定在下中心板上,本人就理解错误,尝试采用撬动的方式来取下绝缘盖,目前已导致绝缘盖损坏。
2、虽然S900的中心架上提供了很多的设备安装位置,但实际在设备布置时要充分考虑设备间连接线的长度是否足够。

三、飞行感受:

1、机架刚性较好、飞行稳定性优秀、振动小:
   S900与A2的组合,飞行过程中的机身稳定性很好,设置合适的感度后机身晃动很小,即使是遇到阵风吹袭,也晃动轻微,定点悬停准确,具有良好的抗风性能。
    与S800相比,S900机架、机臂的刚性好了很多,整体振动较小,悬停时用手触摸机臂,感受到的振动也很轻微,机臂没有像S800那样的颤动,很牢靠。S800在收放脚架未收起时,由于机身振动导致的脚架抖动很明显,而S900同样的情况下,脚架的抖动很轻微。
   S900预留的IMU安装位置位于下中心板上,可以看出DJI对S900的振动控制还是比较有信心,在实际飞行时也未出现掉高现象,也验证了S900的振动不会对IMU正常使用造成影响。
    S900折叠机构定位准确、机臂展开后卡扣也比较牢靠,未出现虚位和晃动。

2、操控灵活、动力充沛:
    飞行中可感觉到S900的动力余量明显高于S800,所以S900的机动性能很好,操控精准的同时也非常灵活,特别是进行旋转,比S800更容易进行精确控制,这除了动力的提升以外,估计与S900机臂的内倾和侧倾角也有直接的关系。
     正是由于S900有良好的机动性能和精准的操控,所以无论是低空的各种暴力飞行,还是高空的***航线,又或是慢速的精确航线,都能得心应手进行飞行,飞行的压力小了很多。

3、续航时间更长:
    全负载飞行,同样的电池,续航时间明显高于S800,10000mah能留空11分30秒左右,2X6000mah能留空13分左右。

4、便携性优秀:
    S800的机臂折叠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基本属于虚设,但S900伞形折叠的结构就合理了很多,机臂收放很方便,而且折叠的过程无需拆卸云台,一分钟内完全可以完成机架的折叠和展开,同时折叠后体积较小,三厢轿车的尾箱刚好能够放入,非常方便。

5、云台可用视角范围更大:
    由于S900采用了下移的云台安装架,云台的安装位置比S800低了很多,虽然S900的轴距更大,但云台处于平视时,正常情况下拍不到桨和机臂,这使云台可有效使用的拍摄角度更大。

四、需注意的问题:

1、全负载飞行的感度:
    S900的使用手册中有推荐的默认感度,不过这感度貌似是空机飞行时的推荐感度,经过实际飞行,对于全负载飞行来说明显偏低了,需要进行调整,经过远程调参,全负载飞行,个人认为比较适合的基本感度为“横滚、俯仰200左右,方位角150左右”,姿态感度“横滚、俯仰200左右,垂直150左右”,仅供参考。

2、使用Z15N云台需要注意:
    在S900与Z15N云台配合使用时,由于Z15N在通电自检时横滚轴会有两次360°全行程的旋转动作,收放脚架的高度不够,云台的横滚轴会碰到地面,从而导致云台自检失败或自检后云台工作位不正常。
    经与DJI技术人员咨询,在正式供货的S900中,针对Z15N会有更长的收放脚架的碳管,届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共进行了8个起落的飞行,总体说来对S900的表现很满意,与S800和S800EVO相比,S900具有很大的优势,完全可以作为替代品。S900完美的做工、整体的均衡性和合理的结构,的确对得起专业级载机的定位,值得拥有!

   视频才是硬道理,分享一下飞行视频,时间有点长,感兴趣的话请耐着性子看吧:

   海拔:1300米左右 气温:27℃左右 风力:2~3级阵风

网友A:
楼主麻烦问一下,需要自己配什么样的电源插头?是AS150和XT150两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问一下,需要自己配什么样的电源插头?是AS150和XT150两种吗?

是的。

网友:
解析全面,赞! ,楼主的白色NEX5真骚!再来段航拍视频就完美了!

网友:
终于来了,感谢楼主,我的在路上了…………

网友:
国内还没货吧

网友:
国内没有货吗?LZ是哪的?

网友:
好羡慕啊

网友:
操的真够狠的

网友:
不知道Z15 5N相机的暗角那么大,如何解决。。。光圈开得太小了。。。

网友:
已经有小部分了吧!!!

网友:
好贴   更坚定入手啦

网友:
小心螺丝摔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