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GH4云台

楼主(2014-08-20):
本人调试GH4云台,所有通道已设好,并在调参软件上有反应,而且正常。另外相机也按照说明书设置,但是就是遥控器控制不了拍照和录像,其它都OK。

网友A:
看看是否装快门线

网友B:
快门线插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门线插紧了吗?

插紧了。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了。。。。。哎!

网友:
快门线拆了重新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装快门线

装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云台有问题了

楼主:
都试了,各种能想到的可能性都尝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了,各种能想到的可能性都尝试了

那就是坏了~!

网友C:
你确定云台自检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云台自检通过了?

很确定。

网友D:
会不会是通道值出错?云台里调参有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通道值出错?云台里调参有得看,

都没错,谢谢大家了,准备返厂了。

网友:
用一个外置的快门线试试,别是相机有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gh4云台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GH4相机要在拍照模式下才能遥控拍照
同样的,要在录像模式下才能遥控录像

网友: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14楼也是这样吗?

15的办法也试了,无效…………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E:
下午致电dji 已经确认是固件问题 !回答是耐心等待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午致电dji 已经确认是固件问题 !回答是耐心等待新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午致电dji 已经确认是固件问题 !回答是耐心等待新固件

我去…………

那只能耐心等了!

网友:
看来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