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怎么调教电调

楼主(2014-08-20):
NAZA-M LITE 怎么调教电调
好盈 天行者12A电调
遥控器富斯9 刷的ER9X

网友:
您好,您说的是电调行程吗? 是需要通过接收机校准的

网友A:
用调参软件接上接收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调参软件接上接收机校准

调参软件是什么?

网友:
到dji官方网站下载,包括驱动

网友B:
電調跟飛控一點關係也沒有....
去好盈官網找一下說明書!校準一下油門行程

調參軟件是飛控的設置軟體dji官網有說明請看好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跟飛控一點關係也沒有....
去好盈官網找一下說明書!校準一下油門行程

已经解决了 电调说明书找到了 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