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加3D云台有个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8-20):
在F550加2D云台之后,又买了个精灵2加3D云台。感觉3D云台比2D云台的确提升很多稳定性。

但是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一下。

3D云台左右横移补偿幅度有多大啊?蓝天的人给我装的时候放了两个卡子在白色减振球上。放在后面那个减振球上的卡子挡住了云台向左平移转动的空间。蓝天的人说不会影响到拍摄。。。。

我自己拿在手上实验了一下,感觉还是会在飞机右转的时候,云台向左补偿转动的时候卡在那个卡子上。不知道各位是否用了这个卡子,怎么解决会挡住云台的问题的呢?

上图,希望能看清是怎么回事。

右面两个减振球之放了一个卡子,所以只有一边会碰到。使得挡住云台转动角度。

看另外一边就碰不到。

蓝天的人说,根本用不到那么大角度,所以不会有问题。。。
前面的卡子好像也挺碍事的。

最后再说个问题,精灵2加3D云台无法实现垂直向下的拍摄么?
如图F550加2D云台拍摄

把精灵2加3D云台的云台控制拨杆推到头,也无法垂直向下啊。。。。

还有就是脚架如镜头。。。无论F550还是精灵2

总的来讲F550需要更多的调试,也能学到更多东西,而精灵2非常便携,同时到手即飞,所需知识比F550少很多。3D云台比2D云台稳定很多,但是3D云台那个USB接头实在是太山寨了太山寨了。。。。

网友:
如果你觉得卡子碍事,你就把它拿掉,用根细扎带穿进去就行了。

网友A:
镜头是可以垂直朝下的,可能你没有调整行程限位,你去调参里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是可以垂直朝下的,可能你没有调整行程限位,你去调参里调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我再仔细研究一下调参软件吧,话说这个拨杆行程太短了,动一下相机就反应很大啊。

卡子我决定拿掉,蓝天的人说要用剪子剪掉,属于一次性的,好像残留在上面那段的东西也应该拿出来吧?然后用扎带松松的套上俩。

多谢指点。

网友:
不错的小精灵

网友B:
请楼主在调参软件里校准一下x1的行程,并且可以在调参软件调整速度和最大的俯仰角度。

网友C:
你说的这个问题不存在吧,这个配件是DJI的官方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建议还是装上比较它叫"防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在调参软件里校准一下x1的行程,并且可以在调参软件调整速度和最大的俯仰角度。

多谢技术5的解答,我回家去试试,有问题再来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问题不存在吧,这个配件是DJI的官方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建议还是装上比较它叫"防脱扣:“

的确是官方配件,就连官方安装视频都是这么安装的。但是还是会觉得会挡住云台转动。

网友:
不裝扣子相機掉了損失更大!再說也不影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仔细研究一下调参软件吧,话说这个拨杆行程太短了,动一下相机就反应很大啊。

卡子我决定拿 ...

感度调到1或者2,云台动作就柔软了。我也是看到帖子里面朋友教的,我试了一下,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到1或者2,云台动作就柔软了。我也是看到帖子里面朋友教的,我试了一下,OK。

按大家教的,已经改为感度1了,柔和了很多,而且把俯仰限定改了,也能垂直向下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劝楼主一句,安全大于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楼主一句,安全大于角度

请问,这怎么讲?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我的也是一样配置,感觉是有点阻碍行程,实际一点都不会,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