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scp飞不起来

楼主(2014-08-20):
最近不知怎的,小鸡总是飞不起来,电池电压4V小鸡动力就不足,已改无刷,电机电调都试过没问题,是主板怎么了吗,求大神赐教,听说过可以去掉限压电阻,电阻在哪???

楼主:
什么原理,飞机买来还不到一个月

网友:
拍照看一下

楼主:
是要找电阻吗?

网友:
飞不起来的原因太多了,机器的振动大不大

网友A:
拍小段视频上来,可能是螺距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小段视频上来,可能是螺距的问题

螺距没问题,电压报警我设3.6,电池电压4油门推到中点报警就响

网友:
帮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请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有刷的话马达也许有问题.
检查电路, 也许接触不良电流不够.
电池损坏, 电压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的话马达也许有问题.
检查电路, 也许接触不良电流不够.
电池损坏, 电压是虚的.

这些都可以排除

网友:
卖电子元器件的商店可以买到电阻。焊接技术不佳可以找修手机的地方帮助解决。

楼主:
能不能直接拆了电阻让报警失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拆了电阻让报警失灵

可以,我之前是把電阻直接去掉的,電池可放到3v似的,大約八分鐘左右,當然這是過放了,未拆時只有兩分鐘,實在不想飛了

网友:
去除电阻低压保护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之前是把電阻直接去掉的,電池可放到3v似的,大約八分鐘左右,當然這是過放了,未拆時只有兩分鐘,實在 ...

一个2.2,一个4.7,拆哪个

网友B:
找只铅笔, 把2.4k的那个电阻划一划就行了. 应该是换成2.2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只铅笔, 把2.4k的那个电阻划一划就行了. 应该是换成2.2k的电阻.

效果好像相反,我试了结果报警器相差0.3v就报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2.2,一个4.7,拆哪个

我都忘記了,找貼紙吧!!!

网友:
是不是齿距装得不好呢?

楼主:
拆了电阻就能飞更久吗?拆哪个?

网友:
拆2.2K的。不过拆了以后有可能会有两个问题。一是该回路中的电流有可能增加对相应电路是否会有影响。二是拆了以后电池低压保护没有了。拆之前你要考虑好。
另外,前面模友说的用铅笔涂抹的方法也可以试试。只不过涂抹的不是2.2K的,而是那个所谓4.7K的(我在线测量的阻值是5.6K,并联27K的电阻后是4.7K)。
你可以量一下电阻值如果要是5.7K,则用铅笔涂抹后阻值在4.7K就可以了。这个方法简便易行,但阻值的稳定性差,随着时间的推移阻值会有变化。可以考虑涂漆
增加稳定性。如果不是5.7K,你可以边涂边试,电池电压到3.7V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