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如何在非水平地面实现垂直起飞

楼主(2014-08-20):
我的450小四轴,用的apm,起飞时会朝向一个方向偏,需要手动控制,老麻烦了,提心掉胆的,请问是我起飞太慢,还是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望指教!

网友A:
那就调遥控器上的微调,起飞不要太慢,转速差不多直接推油门起飞,缓慢的话扰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调遥控器上的微调,起飞不要太慢,转速差不多直接推油门起飞,缓慢的话扰流大。

我怀疑是减震板的原因,也可能是飞控与地面有一小点倾斜,所以会侧着飞

网友:
飞起来就直了

网友:
这个飞控没用过!但之前我的机子也是往一边飘,后来发现是飞控的问题,已经返厂了.

网友:
没有校准飞控

网友:
猛推油门就没这个问题了
哈哈哈

网友:
没遇到过。。。NAZA在多斜的地面推油起来都是平的。

网友:
推油再快点

网友:
AutoTrim一下不就好

网友:
手上调整最好

网友:
地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