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500电机可以飞固定翼3D机吗?

楼主(2014-08-20):
1。2米EPP3D机装的朗宇2820KV920电机用3S电池飞弱了点,手上没有合适的4S电池就用6S1500毫安电池飞结果电机挂了,有个500(好像3723KV1800)电机安装没问题请问能不能用它上6S电池飞这机?

网友A:
配13寸桨,6S电池只能搭配KV500左右的电机,如果搭配KV1800的电机,估计会冒烟。
一般情况下,30E用3S或4S就够了。按理说,朗宇2820配这飞机刚好的。你用的是1365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13寸桨,6S电池只能搭配KV500左右的电机,如果搭配KV1800的电机,估计会冒烟。
一般情况下,30E用3S或4S ...

是13X6.5桨,3S25C的电池飞下来全部都把肚子搞大了,又不想买4S电池想把6S利用起来。500电机6S电池装12X6桨油门再调上Exp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3X6.5桨,3S25C的电池飞下来全部都把肚子搞大了,又不想买4S电池想把6S利用起来。500电机6S电池装12X6 ...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