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混控Ⅴ尾的设置

楼主(2014-08-20):
请教一下有谁知道,华科尔D7e控设置滑翔机v尾混控时打方向正常,打升降舵时二边舵面为什么不能同时上下?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固件?原版,Galee,deviation?

别告诉我你只用了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固件?原版,Galee,deviation?

别告诉我你只用了一个舵机。。

Gale固件二个舵机,一个方向一个升降

网友B:
我也正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有同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有老鸟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