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精灵是怎样把视频传到手机上的

楼主(2014-08-20):
请教 精灵是怎样把视频传到手机上的?我没有精灵,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是实现?谢谢

我们可以仿造它自己配备一套类似的设备吗?

网友:
芳高清图传?

网友A:
基本不可能,数字图传高清不是问题距离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延迟,这才是它卖8000元的原因、我本是是做安防监控的,现在都是网络摄像头了,高清1080P的也不贵,大功率无线AP也可以实现,我在做工程的时候有些地方没办法放线就用无线AP连接摄像头,最远我做到过3公里定向传输的,但画面延迟真的没办法。

网友:
wifi视频发射模块。diy也行。淘宝有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可能,数字图传高清不是问题距离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延迟,这才是它卖8000元的原因、我本是是做 ...

720P做实时wifi信号传输应该比较流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20P做实时wifi信号传输应该比较流畅吧

也一样,数字压缩和解压缩要一定的延迟,网络传输本身延迟更大。就像你看到的新闻中直播连线也有很大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一样,数字压缩和解压缩要一定的延迟,网络传输本身延迟更大。就像你看到的新闻中直播连线也有很大延迟 ...

那精灵的是否是无延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精灵的是否是无延时呢

也有延迟,但很小,用在高空VPN和普通航拍一般没问题,如果玩穿越机的话我怕延迟会很难操作,它买那么贵就是延迟做的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延迟,但很小,用在高空VPN和普通航拍一般没问题,如果玩穿越机的话我怕延迟会很难操作,它买那么贵 ...

这个技术其实可以应用到监控上来,那样网络摄像机的延时就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