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DJI 精灵是怎样实现将视频连接到手机上显示的?

楼主(2014-08-20):
请问 DJI 精灵是怎样实现将视频连接到手机上显示的?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吗?

网友:
通过中继器wifi传输视频信号。

网友:
WiFi模块,有延迟

网友:
通过大气电波

网友:
用手机显示简单方便

网友:
如果使用lightbridge的话,需要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lightbridge的APP。具体详细操作您可以参照lightbridge的说明书。

网友:
GOPORO有wifi传输的!

网友:
技术5 和 6 都好萌啊

网友:
能用于安卓手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