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消回差 维宏的痛

楼主(2014-08-20):
维宏使用半年了 没出过事故 证实了坛友们说的稳定性高 但是由于小铣床没有换滚珠丝杆 依旧是t杠  而且也没有换滚珠的打算(就算换滚珠也存在回差 也需要消掉) 所以回差一只是困扰我的最大难题 也曾经想用双螺母消回差 拆开一看 这个铣床的t杠螺母是可调的 但是调来调去 始终有较大间隙 不得已还得回到软件消回差的路上 这样的话维宏就不能用了 别的选择就是mach3 和USBcnc  这个USBcnc有没有软件消回差的功能呢 还有什么价位的mach3控制卡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有间隙补偿的,你找找

楼主:
盗版没有的 否则我会这么痛苦吗

楼主:
楼上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
楼上这块卡和我现在用的好像一样的,非常好。

网友:
MACH3系统装的好一样稳定.

楼主:
找到个办法 修改文件

楼主:
修改axeserr.dat,该文件可以在维宏安装目录下找到。

丝杠误差补偿文件格式:
(1)首先指定长度单位,目前支持的长度单位是mm,
单位 = mm
(2)指定各个轴的误差序列, [轴.<轴名称>] <名义机械坐标>,
<反向误差值>, <正向误差值> <名义机械坐标>, <反向误差值>, <正向误差值>
<名义机械坐标>, <反向误差值>, <正向误差值> <名义机械坐标>, <反向误差值>,
<正向误差值> ...... 其中,<轴名称>为:X, Y, Z, ... (大小写不区分)。
名义机械坐标指:按照给定的螺距和脉冲当量计算出的相对于参考点的机械坐标
(即根据螺距标称值计算出的长度,而非真实物理长度),具有正负号,
排列时小的在前,大的在后。名义机械坐标必须在行程范围之内,否则补偿将无效。
上述内容必须按照名义机械坐标值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反向误差值为往坐标值减小的方向运动时产生的误差, 正向误差值为往坐标值增加
的方向运动时产生的误差。 每一名义机械坐标不必等间隔,记录的密度和点数没有
限制。 误差值 = 名义机械坐标 - 真实机械坐标 此处应特别注意:名义机械坐标
和真实机械坐标的正负号。尤其是在使用激光干涉仪等设备时测量出的长度值,
应该首先正确的转换成相应的机械坐标之后再进行运算,否则会造成错误的结果。
(3)注释,注释必须在单独的一行,并且以分号开头,语法: ;<注释内容>
注意分号必须是该行的第一个字符,也就是说,分号前面不能由其他字符,
如空格等。
例(1):单位=mm [轴.X] -570.025,0.027, 0.083 -450.020, 0.025, 0.077 -330.015, 0.015, 0.068 -210.010, 0.000,0.057 -90.005, 0.010, 0.046 0.000, 0.000, 0.030
例(2):如果某个轴只补偿反向间隙,则可以简单地写
该轴首尾两个点的数据.设Y轴反向间隙0.03mm,范围:0 à 1000,则:
单位=mm [轴.Y] 0.000, 0.000, 0.030 1000.00,0.000, 0.030 注意:
如果对丝杠误差补偿文件中的数据进行了修改,需要重新启动软件,
才能使修改后的误差补偿文件起作用。

楼主:
在这里 不得不吐槽一下 这tm是写给人看的吗
那里有分号?什么注视 语法?我试了试改y轴

[轴.Y]180.000,10.000,10.000
重启 没有改变 为的是容易看 所以回差设10
哪位高人改成攻了 麻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