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有点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20):
先说下配置: 500铝机架、 naza lite主控+gps 、腾飞30a电调刷blheli固件、 QA4006 680kv盘式电机、 乾丰1147硬桨 无刷两轴无名云                           台、鹰眼、创兴科 400mw图传+三叶草天线、天地飞7控、4s5200主电+3s1000 图传 云台 鹰眼供电 总重1900克 空中续航15 6分钟 上图:

上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30736&extra=
现在的问题是:起飞60%-70%油门 空中动作反应迟钝 降落即使慢慢减油门都有砸下来的感觉 按说这个配置2000克没问题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
楼主的电池快生了吧?

网友:
重量应该不轻

网友:
感觉电池鼓了

网友A:
楼主,你这全套飞20分钟可以吗?

网友:
电池的缘故

网友:
看到 群汐电机  和 HRB电池   电池 很反感的   路过  。。。

网友:
感觉有点重

网友:
飞飞试试!

网友B:
楼主 你的电机和我一样 螺旋桨是直接把防松螺母拧上去吗 我拧不紧

网友C:
电池不行了。只要鼓电力损失70%.你用电压表测试。虽然满电但不行。你用卫生纸包起来。房子冰箱里。冬12小时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了。只要鼓电力损失70%.你用电压表测试。虽然满电但不行。你用卫生纸包起来。房子冰箱里。冬12小时 ...

冷藏还是速冻?

楼主:
全部19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的电机和我一样 螺旋桨是直接把防松螺母拧上去吗 我拧不紧

这种电机就这么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全套飞20分钟可以吗?

15,6分钟

楼主:
我的鹰眼把拍照键接出来的 是可以遥控拍照和视频的

楼主:
是不是真的啊 别忽悠我哦 我没文化的

楼主:
是不是桨小了点 上1238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
我在百度查的。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
和桨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鹰眼把拍照键接出来的 是可以遥控拍照和视频的

哥们,能教我怎么遥控鹰眼录像,谢谢。351125068

网友C:
我刚才查了下。要不放在冰袋里。万一有啥事也没事呀。网友说电池回复50%.放在安全地方试试。

网友D:
1,看看是否感度低了。2,电压不够,你这电调和电机能不能上6s电池?

网友:
上电池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教我怎么遥控鹰眼录像,谢谢。351125068

你可以看看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67942&extra=

拆开鹰眼 引出拍照两根线 接电子开关两根黑线 红线用不上 可以剪掉 电子开关接通道上 我的是天七控 通道不够 并在7通道上 用航点锁定控制拍照和摄像的开启和关闭 如果要在空中切换拍照 摄像 一样的方法得另占个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查了下。要不放在冰袋里。万一有啥事也没事呀。网友说电池回复50%.放在安全地方试试。

谢了 哥 我先搞个旧电池 实验 实验 呵呵 我没文化 接受慢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看是否感度低了。2,电压不够,你这电调和电机能不能上6s电池?

感度全是150 电调和电机上4s没问题的 6s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7942&extra=

拆开鹰眼 引出拍 ...

那既遥控录像又遥控拍照,都是走快门线吗?不用动鹰眼上的模式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既遥控录像又遥控拍照,都是走快门线吗?不用动鹰眼上的模式开关么?

那就是接拍照和视频拍摄的模式开关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接拍照和视频拍摄的模式开关线了

这个电子开关就是断路 闭合的开关 只是通过遥控来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接拍照和视频拍摄的模式开关线了

哥们,我比较笨,听不大明白,照你这么说,就得3个通道了,拍照模式一个,录像模式一个,快门一个?能再步骤化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比较笨,听不大明白,照你这么说,就得3个通道了,拍照模式一个,录像模式一个,快门一个?能再 ...

拍照和 视屏开启关闭是同一个通道 至于拍照 视频切换我没搞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1238的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鹰眼把拍照键接出来的 是可以遥控拍照和视频的

怎么接的?有成品的线材吗?

网友:
鸡架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行了。只要鼓电力损失70%.你用电压表测试。虽然满电但不行。你用卫生纸包起来。房子冰箱里。冬12小时 ...

我差点错看成卫生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照和 视屏开启关闭是同一个通道 至于拍照 视频切换我没搞 理论上是可行的

哥们,给个具体方法,我都听晕了!我周末开工!谢谢

网友E:
楼主,我们的机架电机都是一样,云台好像也一样,4S5200的电池大概飞12分钟,飞行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还是双胞胎呢吧

网友:
千万别猛推油门,否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们的机架电机都是一样,云台好像也一样,4S5200的电池大概飞12分钟,飞行正常没有问题

你是1147 还是1238

网友:
APC 1147的,电池是格式5200的,比较新,飞控是APM,基本默认参数

网友:
新手默默的潜水学习

网友F:
6-700KV的 电机 建议使用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6-700KV的 电机 建议使用1238桨

谢谢 是巡航长些?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巡航长些?还是有其他原因?

是的想对于力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