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绑手机航拍

楼主(2014-08-20):
第一次玩转业的450顺便绑个手机
航拍
一下请教一下震动太大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加云台吧

网友:
楼主相当有才

网友B:
好像只有楼主第一个想到绑个手机
要不加个泡沫?换个海绵?再搞个云台什么滴

网友C:
这个视频看后头晕。

网友D:
拍的不错继续努力会更好

网友E:
这可有免费的果冻吃了,要消出450的震动那可是费力费钱吃力不讨好的活。

网友F:
感觉像潜水艇在水里拍摄

网友G:
我试过用软连接基本上没有果冻

网友H:
果冻好明显,我怀疑是不是楼主开了视频变形录制之类的新功能

网友I:
想简单了事,效果好的,就直接购买现成的云台即可。想自己动手,效果不一定理想的,海绵、皮筋、弹簧什么的。自己动手做。自己做,需要将相机向下延长,这样震动有飞机传到相机可以减少点点。主要还是靠相机周围的减震效果。

网友J:
看完头晕恶心

网友K:
云台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L:
一个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