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的金鱼尾,看你往哪儿跑!

楼主(2014-08-20):
500困扰半年的金鱼尾今天终于抓到你了!看你还往哪儿跑!
如图,
半年前一次炸鸡,后一直有小小金鱼尾以至于无法爽飞,郁闷之极。
今天换尾旋翼,尾桨严重干涩阻滞,以为是尾轴内有灰,一一取掉检查。才发现小铜套被胶粘住不顺滑。
清理后装上,意外发现尾巴很顺,顺滑到比原来好无数倍,不用力轻轻一下就能扳动尾舵机
下午爽飞两电,连甩尾的毛病都消失了。心情爽到极点~~

晚上回来又如法炮制,解决450的小小金鱼尾。不过又得到一个意外收获。
咳咳。。。休息一下再说

楼主:
久治不愈的金鱼尾不妨检查下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网友:
这个地方很关键的,不是不起眼啊

网友:
尾巴最闹心

网友A:
感谢分享,我的450也是粘住了,不过锁尾凑合。

网友:
哈哈。又学一招。

网友:
450还好换了冰人一体连杆,铜套无视

网友B:
我的是上下抖动,什么原因分析一下呗

网友C:
主要是你打胶的方法错了.

不要直接打在螺丝上,用牙签沾胶伸到丝孔里去转几下.
然后拧上螺丝,进退几次调好松紧就成了.

网友:
可怜的金鱼尾又被揪住了

网友D:
好多地方都可以导致金鱼尾 比如尾舵机拉杆的球头扣不顺滑

网友:
铜套顺滑本身就是装机的要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打胶的方法错了.

不要直接打在螺丝上,用牙签沾胶伸到丝孔里去转几下.

活捉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的450也是粘住了,不过锁尾凑合。

450试验顺滑度要把舵机扣取下用手拨L臂。正常的应该毫无阻力。否则不能算顺滑。
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自己的飞机尾巴很顺滑但依旧有金鱼尾?这就是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打胶的方法错了.

不要直接打在螺丝上,用牙签沾胶伸到丝孔里去转几下.

对,误打误撞正是这个错误然使我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一直以为尾巴很顺滑其实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地方都可以导致金鱼尾 比如尾舵机拉杆的球头扣不顺滑

对,轴承干涩也会引起尾巴不顺滑。尾舵机容不得丝毫阻力,否则给你来个弱弱的金鱼尾让你没法放开飞,直到你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上下抖动,什么原因分析一下呗

你原来的金鱼尾赶跑了?上下抖动这个不好说,转速高点能改善。要不就是十字盘感度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打胶的方法错了.

不要直接打在螺丝上,用牙签沾胶伸到丝孔里去转几下.

按理说铜套内孔就算沾到胶,也应该没有问题啊,
你螺丝拧紧后,螺丝和铜套内孔之间本来就是不动的。
动的是铜套外圆和塑料孔那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铜套内孔就算沾到胶,也应该没有问题啊,
你螺丝拧紧后,螺丝和铜套内孔之间本来就是不动的。
动 ...

我开始也和你一样想的,但是事实是:那么小的铜套很容易就内外都粘到胶。而且那一点点阻滞就完全能造成金鱼尾。

网友:
内外都粘到胶,主要不是打胶的方法,而是用量没有掌握好,
弄太多的话,就算是先塞孔里,螺丝拧紧后,胶照样会溢出来

网友:
打胶手法有问题,不过还是值得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铜套内孔就算沾到胶,也应该没有问题啊,
你螺丝拧紧后,螺丝和铜套内孔之间本来就是不动的。
动 ...

铜套和铝合金之间还有一个接触面。
如果你只打螺丝孔里,胶仍然回到铜套里来,,,请重复第一步。

网友:
如果我只回复:你胶打错了。就会被忽略,起不到回帖的作用。
如果我回复很详细,你又要吐槽。不想灌水真的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打胶的方法错了.

不要直接打在螺丝上,用牙签沾胶伸到丝孔里去转几下.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