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配置 新手不懂!

楼主(2014-08-20):
这款虾船!  新手求配置!
原配置50A电调   2040电机
感觉速度太慢了!   求暴力配置!
希望大神指导!!越详细越好!!
先谢过了!!!

网友:
是啊,好漂亮的船。

网友:
很漂亮的船哦

网友:
头像很给力。

网友:
装上涡喷发动机。动力超大。

网友A:
虾不了解~不过最好先把船壳材料说下~小虾材料不成上大动力很容易强撸灰飞烟灭啊

网友:
对了还有你原装电机KV和配桨规格

网友B:
2848 3000KV  33CNC浆 4S2200 30C电池  速度70

2858 2000KV 35CNC浆  4S2200 40C电池  速度85+

我全试过,我也有这个50的小虾。注意调好出轴角度,要不直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不了解~不过最好先把船壳材料说下~小虾材料不成上大动力很容易强撸灰飞烟灭啊

玻璃纤维制造,胶衣工艺,表面光滑,硬度高!
配置与技术参数:
长度:530mm
宽: 290mm
高度:68mm

电机: 2040内转无刷电机(带水冷套),KV3835
电调:50A水冷电调
螺旋浆: 430二叶金属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48 3000KV  33CNC浆 4S2200 30C电池  速度70

2858 2000KV 35CNC浆  4S2200 40C电池  速度85+

你好!   有安装教程么       新手!    还有你说的出轴角度!    怎么调试呢!   调多少!   还有电调用多少的!

网友B:
出轴-2 2848 3000KV用50A  2858 2000KV 用8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轴-2 2848 3000KV用50A  2858 2000KV 用80A

出轴-2是什么意思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轴-2是什么意思吖!!!

负2度 ,就是向下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2度 ,就是向下2度

谢谢!     我回去试试!    东西都在路上!

网友:
我有个德国的空心杯电机  3s一万多转做功效率非常高   带负荷基本不影响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