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什么时候出新控啊。

楼主(2014-08-20):
天地飞什么时候出新品啊  d10都出白色版的了。。  很期待新品  。想换控了  目前天7。

网友A:
老控不想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控不想用了么?

老控好用的啊,感觉天9 外观好看。

网友B:
天地飞如果出10通道的可以考虑入手一个试试。目前FUTABA 10C(72M天线版的)和华科尔D10一直正常服役中。

FUTABA10C其它都非常好,唯一就是接收机太TM贵了,一个接收机可以买套天地9了。
华科尔D10也非常不错,但推油门不能自动计时和旋钮太少,如果左右两侧再增加两个就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如果出10通道的可以考虑入手一个试试。目前FUTABA 10C(72M天线版的)和华科尔D10一直正常服役中。

额,你有两个遥控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天地飞会不会出10通遥控

网友C:
就是就是。一直大爱天地飞,可是天地飞就是一直吃老本,这都 几年了,一点长进没有!不说华科尔的新品不断,再看下富斯、乐迪,也是新控一个比一个强。唉,天地飞再不跟进真的很危险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你有两个遥控啊

是啊。两个控。10C原先买过来飞固定翼的,现在也用在大六轴上。D10也有三架飞机在控着呢。

FUTABA10C其它都非常好,唯一就是接收机太TM贵了,一个接收机就可以买套天地9了。

华科尔D10也非常不错,但推油门不能自动计时和旋钮太少,如果左右两侧再增加两个就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一直大爱天地飞,可是天地飞就是一直吃老本,这都 几年了,一点长进没有!不说华科尔的新品不断 ...

呵呵,是啊是啊,等新控。。问题是人家估计还没研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两个控。10C原先买过来飞固定翼的,现在也用在大六轴上。D10也有三架飞机在控着呢。

FUTABA10 ...

哎,你那么多控啊,我打算换个天9  ,一控 多轴,,固定翼   电直通玩,现在等等天地飞在出新品,不出就只有选天9了。 我用的天7 也可以 推油门计时的, 感觉还是不保险,飞机上装个 BB响 就行了。。

网友B:
天9对于国产控来说也算是一线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9对于国产控来说也算是一线品牌了

恩,是啊,,换个天9  买几个接收机来,,多玩几样模型。。我现在玩电直,,想转 固定翼 或多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啊,,换个天9  买几个接收机来,,多玩几样模型。。我现在玩电直,,想转 固定翼 或多轴。

电直没玩过,我是从固定翼开始玩的,后来就入了多轴。
多轴的坑太大,一年不到我前后花在多轴上的钱已经有6、7万了。
如果不想玩航拍的话入个小四轴玩玩就行了。我不行,越玩越大,越玩轴数越多。
四轴大的小的有三架,六轴有三架,接下来准备再搞个共8轴的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直没玩过,我是从固定翼开始玩的,后来就入了多轴。
多轴的坑太大,一年不到我前后花在多轴上的钱已经 ...

你是真的被坑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真的被坑了,哈哈

唉,人生难得几回坑,我被坑大了。摄影坑、航模坑。坑坑都是血和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直没玩过,我是从固定翼开始玩的,后来就入了多轴。
多轴的坑太大,一年不到我前后花在多轴上的钱已经 ...

我认为4轴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人生难得几回坑,我被坑大了。摄影坑、航模坑。坑坑都是血和泪呀。

土豪,掉进去越陷越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如果出10通道的可以考虑入手一个试试。目前FUTABA 10C(72M天线版的)和华科尔D10一直正常服役中。
...

d10推油门 ,可以自动计时。你是没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10推油门 ,可以自动计时。你是没调好

真的吗?我左调右调就是没这个功能呀。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怎么调,能否教教我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我左调右调就是没这个功能呀。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怎么调,能否教教我呀。

DEVO 10已有油门启动计时功能了,按照以下方法设置:
1,先进入模型菜单--->遥杆位置开关---->选择SPSO开关----->通道选择油门----->位置调到L95%左右------>开高向----->在最后面一项可以看到状态提示,退出
2,选择功能菜单--->计时器----->类型选择码表计时器------>开关选择SPSO开关
按以上方法就可以正常使用油门计时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4轴应该够了吧

如果从稳定性和安全性来说四轴不如六轴,六轴不如八轴。当然飞控发颠的话就不管你是几轴了照样炸机。
我自己就碰到两次六轴射桨和一次铂金在空中烧了停机,但都稳定的从空中回来了。四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VO 10已有油门启动计时功能了,按照以下方法设置:
1,先进入模型菜单--->遥杆位置开关---->选择SPSO开 ...

真的非常感谢!我用你的方法已经把D10的计时器调好了。谢谢你!!!

网友:
天地飞还不错。

网友:
刚入魔的时候用的天7,不过玩久了真的伤透心,各种小情况。后来全都换成futaba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稳定性和安全性来说四轴不如六轴,六轴不如八轴。当然飞控发颠的话就不管你是几轴了照样炸机。
我 ...

我玩了五个月多轴,空中射桨和电调烧掉都没出现过,电调还全都是XXD的

网友:
天九就是重了一点,出个外型象t8fg类型的新控就好了,最好是双向带电压回传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玩了五个月多轴,空中射桨和电调烧掉都没出现过,电调还全都是XXD的

好盈铂金30A电调我自己就碰到过一次,全负载空中飞行5分钟后第三轴的铂金就烧了。当时如果没注意看飞机的话还不知道呢,只感觉有点怪,然后下降高度后才发现第三轴电机停了,于是马上就往回拉,幸运的是飞行姿态都还正常,最后安全着陆。

我一朋友半年时间已经碰到两次好盈铂金30A电调烧了。

网友G:
问了N次 最后说明年年初推出新品 各种技术问题不答 只是说肯定比天9通道多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了N次 最后说明年年初推出新品 各种技术问题不答 只是说肯定比天9通道多唉。。

哎,那么长时间,,希望快出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