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4电机配置和震动解决方法

楼主(2014-08-20):
前一段时间入手了加强版的H4,为了做大八轴的备用机能共用6S电池,所以选择了3515电机KV400。
问题来了,自从装好机后,震动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期间换了APC1447,13*4E,1555碳桨震动依就很大,导致云台一直不能正常工作,各种果冻各种抖动!
请问各位,现在的情况是换电机还是换平衡性更好一些的桨,还是从其它方面解决震动问题?
配置:好盈30A,NAZA V1 ,6S5000电池,三轴狗云台,总重差不多少3公斤多点。
谢谢,望剔教

网友:
H4    都是  680的轴距  想要稳   试试    高kv配小桨 ,,我的就是700KV的  配   1238桨   垃圾 3轴狗台  效果妥妥的

网友A:
震动 排除什么风力因素的话,就剩下 电机和桨了,肯定从电机和桨入手,别用几十块钱的碳桨 用APC 木桨  或者好的碳桨 ,还有就是电机震动,电机震动自己搞不了,只有返厂,如果新电机无炸,应该是没问题的!最后就剩下云台减震球了,自己挨着试,软硬,找到合适的
我也是加强版H4  TM3508 380KV  1552桨  6S电池 普通2轴云台,没感觉有啥果冻,只有高速和风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 排除什么风力因素的话,就剩下 电机和桨了,肯定从电机和桨入手,别用几十块钱的碳桨 用APC 木桨  或 ...

你现在用的哪种桨?另外,三轴云台可能会更敏感很多,我用两轴也就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的哪种桨?另外,三轴云台可能会更敏感很多,我用两轴也就没事

网上有2D和3D云台的对比视屏,你看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2D和3D云台的对比视屏,你看了就知道了

神马意思?

网友:
用盘式电机会不会振动小?

网友C:
我也是H4加强版的,用的3508 380kv 1555的桨,用的两轴云台,如果电机飞下来温度差不多的话,那电机水平就没啥问题,我的云台也存在抖动。主要体现在爬高悬停时不会抖动很稳,但是定高往前后左右飞时云台就会抖动,速度越快越明显,有时会抽,云台会抽主要是电机功率没设置好,后来解决了,但是抖动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效果不好,比如更换减震球,试了各种软硬的。所以飞行时经常用自稳模式保持油门轻微上升拍摄效果就很好,但是毕竟心里不舒服,想来想去,想了一些歪招,主要目的是把机架振动和云台隔离。我云台上板和机架是直接固定了,昨天我把固定螺丝拆了,用泡沫板把云台和机架隔开,在泡沫板上挖洞用绑扎带固定云台和机架,等试飞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H4加强版的,用的3508 380kv 1555的桨,用的两轴云台,如果电机飞下来温度差不多的话,那电机水平就 ...

等上图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机架高频振动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D:
我的配置:H4  3508 700KV  1155桨  4S   12000电池  普通2轴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H4  3508 700KV  1155桨  4S   12000电池  普通2轴云台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你的续航多久。我的5000电才8分钟

网友E:
有几个办法,你看看哪个你能行就用哪个,或者都用。
1.动平衡。浆编好号,不再换位置。将其它浆取下,只留一只浆,或将其它电机的线拔了(每个电机至少拔两根,不能只拔一根,否则容易缺相烧电机),手拿好机子,注意安全,避开转动的浆,开机,解锁加油门,转动浆,感觉振动大小,停机,将一小条胶带贴到浆一边的中部,重新转动感受振动变大变小,如变大,将胶带放到浆另一边,说明是另一边浆轻了,如变小,小得可以接收,说明动平衡做好了,否则再调整胶带的大小,让振动小到满意的地步。当然,胶带质量要好,并且尽量贴上表面,浆转速高,粘性不好的胶带会被甩掉,就白做了。也可以找到哪一边重了,用挫刀挫重的那边的上表面,至到振动小到可以接受。这种平衡连电机的平衡都不用做了,但浆就不能换位置。电机平衡好的可以随便换。
2.飞越出了一种带过滤振动的电机座,如果尺寸可以对得上,可以减小振动。
3.换小一点的浆,转速就会上去,在高速和下降时的稳定性会提高,但留空时间减少。动平衡还是要做,否则只是改变了振动的频率。
4.换大电池,转速也会提高,稳定性会提高。动平衡还是要做,否则只是改变了振动的频率。

网友:
如果想自己做电机的平衡,做法是一样的,把浆都拿了,感受振动,手机可以下个软件,有测厚振动的APP。只是电机贴吧胶带要至少有4个方向上要试,浆只有两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办法,你看看哪个你能行就用哪个,或者都用。
1.动平衡。浆编好号,不再换位置。将其它浆取下,只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