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装不上DJI 的驱动 装上了不能用啊~!

楼主(2014-08-20):
由于程序太多  格式化计算机了   结果装驱动装不上  下载了一个叫USB**.sys的一个文件 装是能装上了  但是就是通过不了数字证书验证

我的驱动也有证书 就是不行~!~!~

求高手   还有按F8  进入禁止签名模式 到时能用驱动~~!~ 但是也不能老F8 开机啊~!!·

网友A:
您好,如果问题依旧,能否尝试换一台电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问题依旧,能否尝试换一台电脑测试一下?

换电脑是可以啊    关键是我这个电脑是笔记本 可以带出去    台式的带不去啊

网友B:
俺的win8都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win8都装上了!

WIN8  我是win7啊   愁死了 格式化2次电脑了~!~!~

网友C:
没用的,DJI技术都不知道他们的破JB程序64位系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DJI技术都不知道他们的破JB程序64位系统用不了!

真是愁死了~!  换了个电脑行   换了2次系统不行~!

也不知道什么系统支持DJI驱动 也不能一个一个安装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愁死了~!  换了个电脑行   换了2次系统不行~!

你换个32位系统的电脑看看,肯定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32位系统的电脑看看,肯定好使!

关键是我的很多别的软件都是64位的

怎么之前的那个系统行那  这个系统就不行那 愁死了

网友:
关闭驱动签名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管理员权限的命令提示符执行下面两个命令:
bcdedit -set loadoptions DISABLE_INTEGRITY_CHECKS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这两个命令其实是模拟了按F8选择禁用驱动检查,还可以用一个软件 http://www.ngohq.com/?page=dseo 不过我没试过。
我的64位Windows 7上装了很多没签名的驱动(不包括大疆的),都没有在成功安装后出现没法用的情况,只是在安装的时候出现过警告,但是通过开机按F8安装成功后再次重启一直正常运行,所以楼主最好找几个别的驱动试试,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最后注意一定要用原版的系统。

网友:
少文件,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D:
換電腦就可以了!
那因該不是驅動程式本身問題?是否為正版作業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電腦就可以了!
那因該不是驅動程式本身問題?是否為正版作業系統?

没有正版盘啊   买的时候给的LI系统啊

网友E:
盗版或不完全版系统的问题。找个完整的系统重装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盗版或不完全版系统的问题。找个完整的系统重装一遍吧。

解决了  深度的系统盘行  换了3个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深度的系统盘行  换了3个了

能把下载地址给我一下吗?我也无法安装

网友:
谁说64位系统用不了,我的一个win764 一个苹果系统,妥妥,最好不要安装完整版本的win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下载地址给我一下吗?我也无法安装

搜系统之家~!~!~找  深度技术 GHOST WIN7 SP1 64位 旗舰装机版  我装的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搜系统之家~!~!~找  深度技术 GHOST WIN7 SP1 64位 旗舰装机版  我装的这个~!

非常感谢,晚上回家我也试试。装这个系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安装上驱动了,不需要你那个usb**。sys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晚上回家我也试试。装这个系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安装上驱动了,不需要你那个usb**。sys了吧。
...

需要 但是 装完没问题了  就是系统不完整~!  换了好几个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 但是 装完没问题了  就是系统不完整~!  换了好几个系统

能把usb**。sys的全称给我发私信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usb**。sys的全称给我发私信过来吗?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river/usbser-cn.zip

大疆下载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s/driver/usbser-cn.zip

非常感谢。

网友:
用win8吧省心

网友:
少个系统文件

楼主:
不是少一个   是系统版本太简化了  下了个完整版的就 OK了

网友G(2014-12-05):
32位,驱动我也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32位,驱动我也安装不了。

换WIN7 版本  ghost版的有时候缺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