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绝望!无奈!无从下手!

楼主(2014-08-20):
自从开始玩飞跃fbl450这个问题就一直折磨我,尾巴轻轻的左右抖!急推油尾巴向右甩!甩的厉害!然后开始折腾,什么调整虚位、双桨、动平衡、静平衡、换7075的尾双推。什么降螺距曲线、升油门曲线、提高转速全都搞了,那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调的都不像样了,还是不行,真心不知道该在哪下手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真想让自己的尾巴锁住,给油不甩尾就行。

网友:
急推油尾巴向右甩是不是感度不够啊啊啊

网友:
什么三轴也不说下~~~~有时从零件上无法调节时可以试着调试硬件下手

网友:
你是什么三轴?换下双面胶试试。另外你调调感度。

网友:
好久没玩直机了,不记得了,应该是感度的问题,降低感度试试,不记得了

网友:
尾轴是否弯曲,震动是否过大

网友:
你看你陀螺仪设置对不对,设置方向看看,或者是补偿不对!中立点调好!

网友:
不妨试试清理下爪子的顺滑度,其实三轴没那么差劲的。

网友:
是不是敢度问题啊

网友:
普通模式下急推油门有些许甩尾是正常的,在3D模式转速比较恒定的情况下不甩就行了
不建议在普通模式也就是油门从0开始斜线上去的模式下做跳跃动作,对电调也没有好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尾舵机的问题~

网友:
电调进角也要注意

网友:
用3GX尾巴像棍子

网友:
没用功你这牌子的。记得有一位模友的450也是这样的,后来大家发现是机身碳板太软,飞起来机身就有抖动。楼主确认一下!

网友:
这飞机会把楼主弄成强迫症的

网友:
我也刚入直机,不懂帮顶,顺便学知识

网友:
估计是尾推有问题吧,, 好好检查下, 有没有什么晃动, 要不然感度调下试试。或者轴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