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突然失控,极速上升。求dji给个解释

楼主(2014-08-20):
新装机,做测试,遥控没进行任何操作。仅待机。突然加速上升。完全失控。前进翻滚失效。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释。
机架:dji f450
点击电调:e300套装
飞控:wkm

第一次出现情况吓尿了。。。立马关机断电了。。。然后进行第二次。。开始正常。。然后又出现突然不受控的加速。。两次均出现问题。。而且时间不定。很随机。。

附上曲线:可以很明显看到z轴突然失控。

顺便附上记录文件。

网友A:
2355887014  请楼主加我QQ进行沟通,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解锁后全油门上升根本停不下来啊,一下子上升了大几十米,打任何舵无效,切姿态没用,后来又切到手动模式有用,晃晃悠悠降下来

网友:
我头像上的神兽会告诉你是你的遥控器出问题了

网友:
將飛行器拍照會清楚問題在那

网友:
LZ上传个完整日志文件。。。才好判断是否为遥控器输出问题。

网友B:
对啊 LZ上传个完整的才好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LZ上传个完整的才好分析啊

怎么上传文件啊

网友:
哈哈,看来今天 WKM 失控不仅我们一例。

DJI的四轴,WKM飞控。14SG,Futaba 2008接收,有接电台。之前的飞行一直未炸过。
今天的第一个起落飞了4条航线,无任何异常。换了电池飞第二个起落时,一推油门四轴就向左倾,然后俯仰彻底不管用,横滚偶尔有响应。飞到900多米时图传也断了。
正在发动群众地毯式搜索失联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文件啊

发我邮箱,帮你传 QQ 8626395

网友:
前两天因为失控,摔了个S1000,心疼死了~不过作为新手,跟楼主比起来还是差远了,看来还需要多加学习

网友:
哥告诉你吧, 这是气压计 挂了。 我以前试过,问过大疆, 气压计是坏的。

网友:
是它妈叫它回家吃饭了,不听你铛铛

网友C:
精灵2能不能查看到记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2能不能查看到记录文件?

装iosd mark2就可以

网友:
还要加个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55887014  请楼主加我QQ进行沟通,谢谢

总是 悄悄沟通~~~~~~    楼主,一定要把信息公布出来

网友:
那忌不是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