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找到了飞越2214电机配好赢20A电调停转原因了

楼主(2014-08-20):
大家,我之前的帖子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70282&extra=
这个出处,
视频操作是:用2214
电机
配合好赢20A电调用1047浆拍的视频 用先小油门慢慢大油门停转, 再试一次又小油门然后在大油门停转 视频结束 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声明这个视频是直接电机接电调和接收机,没有经过飞控拍的,之前电调换过也是会停转,其他买的3个2214就没有这个现象不会停转。
昨天晚上实验
影影约约找到了问题:估计还是电机的问题,电机中有一相或几相磁极对应的线圈断路了。因为在电机中线圈是几个几个串联和并联在一起的,所以估计其中某个断了,但引出的3跟线彼此还是相通的,因为我用万用表测试也是相通的。
我用1047浆和 9443浆测试,发现1047浆油门在70%多就会停转,不管是慢推油门还是快 速 度 的推油门最大都一样停。
9443如果油门由小到大慢慢加可以加到最大油门不停转,如果 小油门快 速 度的加到大油门还是会停转,如果我把浆卸掉 ,不管是
快 速 度的
还是慢速从小油门到大油门都不会停转,所以分析应该是电机扭力不够导致电机 停转,
每次停转后,
遥控器
油门重新拉到最小油门在加油门电机又可以转了,到差不多大油门后就会又停转,每次如此。
总结:所以在电调测试没有问题,电机引出的3跟线也是相通没有问题的前提下,估计就是电机某个磁极的线圈断路但线圈彼此是又串联又并联什么总体对外引出的线还是相通的,但是电机转动后由于每次转到那个磁极就没力,所以导致负载大了扭力不够停转。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测试出每个电机磁机线圈的通断是否好的呢?因为电机是新买的最好不要拆,估计要退货的。还有我的分析对吗?磁极线圈个别几个断路能造成电机停转的现象吗?
之前从来没听说过飞越电机2214 配好赢电调停转的现象,大家你们说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14 21:58 审核通过

网友A:
电机三相线,用精确电表量,每二条线的电阻是否相同,应三组阻直一样的,但电阻很低,一般电表量的不准,也许组装时把磁铁磁极反装了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原因。 电机断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原因。 电机断股
对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用万用表测2根线是1,1欧的电阻 一根线是2欧的电阻,说明有股线断了

楼主:
飞越的电机质量真心不好,一个坏的根本转不起来,一个就是这个电机大油门停转,来来回回快递弄了将近一个月了;浪费时间哦

网友C:
这东西也许也要看运气吧,我担心他的质量因此买一个做测试用,天天让他转十分钟,用DJI 1038 9443 8045 看看运转的怎样轴承质量怎样都是70%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