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你们飞800翼展epp飞机,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4-08-20):
你们飞800翼展epp飞机,用什么电池

网友:
2S 1000MA左右。

网友:
1000重了,一般用400-600的

楼主:
都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双天电池,2s 550mah

网友A:
还得看你几mm的epp吧,要是3mm的室内机,起飞重量一百多克,用2204电机的,就300mah;8-9mm的epp,起飞重量200左右的,用2206电机的,400-550mah比较合适。

网友:
双天 2S 550

网友B:
我用了3S 1300mAh电池,极限配置,别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你几mm的epp吧,要是3mm的室内机,起飞重量一百多克,用2204电机的,就300mah;8-9mm的epp,起飞重量 ...

嗯 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3S 1300mAh电池,极限配置,别学我~

3s800可以吗?重心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
重点看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s800可以吗?重心在哪里比较好?

嗯,楼上说的对,重心看机型。

个人觉得EPP 3D机,重心一般在机翼前沿的三分之一处(即机翼总宽度包括副翼的三分之一处)。

3S800的电池完全可以飞。我是因为以前飞450留下来较多的6S1300电池,拆分为3S1300电池。

我用的X2212 1400KV马达,3S800建议用X2208 1260KV马达。

呵呵,你的头像我印象很深,以前经常在直机板块见到你,现在也开始玩固定翼啦,EPP 3D乐趣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楼上说的对,重心看机型。

个人觉得EPP 3D机,重心一般在机翼前沿的三分之一处(即机翼总宽度包括 ...

感谢回复。直升机太操心了。想试试固定翼。
电池就是250和450电池。电机现在有2212和2216。kv好像都是1000。不想增加电池,想走个后门试试呵呵。求指教

网友:
那要看看飞机的起飞重量,不能一概而论。比如,150g以下350mah左右甚至更小;200g以下450mah左右;240g以下550mah左右。以上均为2s电池。200g以上如使用3s适当减少容量。以上纯属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电池   杂牌 2S 3S 500mah  双天2S 400 800 雷鹏 2S 300 花牌3s 2s 基本各种电池都试过了

网友:
9mm的机,3S1300,配朗宇2212kv1400,超爽,不过要狂加强。
天翼8mm的机,2206电机,2s300-400也很爽

网友:
轻了室外不好飞…

网友D:
2S 500MA,10MM EPP,4分钟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 500MA,10MM EPP,4分钟结束

10mmepp 多重啊?

网友E:
用双天电池,2s 400mah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mmepp 多重啊?
220g

网友F(2014-11-14):
准备上2206电机,2S,500的电池。

网友G:
2s
400到500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