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单向轴承小妙招

楼主(2014-08-20):
很多模友都在为更换单向轴承 找不到工具而烦恼。下面介绍一下用身边常见工具更换方法。
1 常见门锁一只

2 轿车千斤顶一个(几乎所有的小车都有 即使自己没有车 亲戚朋友总该有吧 要是周围亲戚朋友都没有 那你太屌丝了)

3 450尾舵机固定座一组

下面拆下单向轴承座
用舵机座当支撑放做一端。用新的单项轴承顶住需要换下的轴承在另一端(注意新轴承的方向别搞错了)

排好之后向下图一样用千斤顶顶住。使劲旋转千斤顶控制螺丝。

这样旧的单向轴承就很轻松的被顶出来了。

调好角度 使新轴承压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有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不该支持一下吗

楼主:
尽献给找不到台钳的模友

网友:
杀鸡用牛刀

网友A:
用火烧几分钟  一顶就出来了    注意  一定要趁热顶

网友:
找个台虎钳比这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烧几分钟  一顶就出来了    注意  一定要趁热顶

里面是塑料件 一烧就焦  我用酒精烧都烧黑了 用小台钳(15元铝制的那种 )没搞下来

网友:
楼主头像很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塑料件 一烧就焦  我用酒精烧都烧黑了 用小台钳(15元铝制的那种 )没搞下来

用电烙铁也可以啊  插进去 要十几分钟 我就是这样取出来的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是塑料件 一烧就焦  我用酒精烧都烧黑了 用小台钳(15元铝制的那种 )没搞下来

都是金属的吧,没见塑料呀

网友:
单向里面的是塑料。。但是拆下的总是会扔掉的。。。无所谓了吧。。

网友:
热风枪也可以,楼主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准备这套工具,真不如花个30元买个台钳,换电机轴、顶出大桨夹推力轴承、维修小零件等很多地方都用得上。450尾舵机金属固定座可以用500以上大机炸坏的尾管代替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土方法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金属的吧,没见塑料呀

固定长钢滚珠的是一层塑料  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就融化

网友(2014-12-06):
烤热,螺丝刀一顶就出来了,这个教程好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装这个一定要加热,等金属膨胀后取出,安装也如此,这是过盈配合的关键点,厂家有专门的单向安装设备的。 ...

拆时加热好理解,装时也要加热吗?

网友:
用台钳也可以的哦

网友:
嘿嘿  俺都是整个换掉!!有钱,任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时加热好理解,装时也要加热吗?

过盈配合很多都是需要加热才能进行的。。。装的时候不加热,怎么达到过盈配合呢? 厂家有专门的单向安装设备,都是加热安装,冷却后就很紧了。。。。

网友:
这劲费得!不过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盈配合很多都是需要加热才能进行的。。。装的时候不加热,怎么达到过盈配合呢? 厂家有专门的单向安装 ...

模型厂基本上不是会加热安装。过盈顶多也就是0.0Xmm, 剩下的用胶水固定。
加热安装基本上只会在汽车轴承,或大型的应用上看到(风力发电机的主轴承)。。。

网友:
我是用单项轴承套放到轴承里面顶出来的。压进去真是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