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技术员,DJI的15寸折叠桨

楼主(2014-08-20):
请教DJI技术员,DJI的15寸折叠桨能否用于X4 八电机共轴型的结构呢?就是上下电机都用折叠桨,起步稳定性是不是会很震动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机架轴距是多大?~电机电调配置?~
你可以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机架轴距是多大?~电机电调配置?~
你可以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

你好,现在是计算的时刻,还没装机,要计算好全部才装.
预计配置如下:
Naza V2
30A电调x8
3508 KV580 电机x8
四轴对角轴距600mm
桨15寸折叠

打电话持术支持应该找哪个项目的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是计算的时刻,还没装机,要计算好全部才装.
预计配置如下:
Naza V2

楼主你好!3508 KV580电机 建议最大使用12寸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3508 KV580电机 建议最大使用12寸桨叶。

我晕,,,跑题了,,,,我是问,共轴结构,用折叠桨是否合适,,,,,,有这个经验或者数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晕,,,跑题了,,,,我是问,共轴结构,用折叠桨是否合适,,,,,,有这个经验或者数据吗?

无回复了?

网友:
很震很震  期待LZ测试

网友: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暂时没有数据,折叠桨叶相对非折叠桨叶会容易产生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