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鹰眼外接遥控开关求助

楼主(2014-08-20):
一哥们和我说的我听不大明白,所有求助。求具体接线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顶一下,跟随学习~~

网友A:
按钮引出两条线,用遥控开关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引出两条线,用遥控开关接上就行

哥们头像好碉的样子!这两种用那咋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头像好碉的样子!这两种用那咋好呢?

用第二种  还需要一个5v继电器,通电继电器闭合就等于按快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二种  还需要一个5v继电器,通电继电器闭合就等于按快门了

有一哥们,用第一个,把jst端的两根红线去掉。黑线直接接鹰眼快门引出的两根线就行,另外一头接接收就行,这样就能实现空中遥控录像开关或拍照开关。目前还没有研究如何空中遥控拍照和录像模式的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哥们,用第一个,把jst端的两根红线去掉。黑线直接接鹰眼快门引出的两根线就行,另外一头接接收就行 ...

那是带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带电的啊

哦   用黑线上没电的   可以